跪搓衣板算什么,跪一下这个...

楼主:
压歪一个排针重新焊一个.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A:
不明觉厉,楼主快快解释下这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觉厉,楼主快快解释下这是什么?

上面都是排针的一个接口板.

网友:
晕。。。搞胸口碎大石?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这是碎大石吗
这貌似是满清十大酷刑之一啊

===================================

网友:
传说中的白刃接空手,大石碎胸口![/b

网友:
排针吗,这个比跪电脑主板可狠多了啊,那得多大仇多大恨啊

网友:
这个真的不可以有~~~~~

网友:
这主意也忒坏了。。。。

So TM what......?

网友:
这是楼主专门为了让媳妇消气而设计的

网友B:
针多了威力反而大幅下降,电脑主板厉害是指过去插件用的较多时的主板,底面针脚密度不大,长度也不算长,威力反而更大。
来,给个够损的招,就用楼主的PCB:
隔5-10mm布置一根插针,焊好后把插针用克丝钳(也有人管它叫虎钳)而非剪钳剪短,留2mm长度就可以了。克丝钳剪断的断面是倒V型尖尖的,剪钳则几乎是平的。最后把PCB以10个为一排固定在一起,必要时固定在铁条上加强强度,如此准备10块。
”伺候“楼主的时候,可以将10排这样的PCB构成一矩阵,让楼主在上面跪、趴、躺、滚、跳都可以,还可以只用一排,在楼主的pp上搓它个几百下……
对了,楼主把你老婆/女友的电话私信给俺,其她mm也可以私下联系俺,俺提供有关方面的长期创意和技术指导,保证科技含量和使用效果……

网友:
有才,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针多了威力反而大幅下降,电脑主板厉害是指过去插件用的较多时的主板,底面针脚密度不大,长度也不算长,威力反而更大。
来,给个够损的招,就用楼主的PCB:
隔5-10mm布置一根插针,焊好后把插针用克丝钳(也有人管它叫虎钳)而非剪钳剪短,留2mm长度就可以了。克丝钳剪断的断面是倒V型尖尖的,剪钳则几乎是平的。最后把PCB以10个为一排固定在一起,必要时固定在铁条上加强强度,如此准备10块。
”伺候“楼主的时候,可以将10排这样的PCB构成一矩阵,让楼主在上面跪、趴、躺、滚、跳都可以,还可以只用一排,在楼主的pp上搓它个几百下……
对了,楼主把你老婆/女友的电话私信给俺,其她mm也可以私下联系俺,俺提供有关方面的长期创意和技术指导,保证科技含量和使用效果……

饱受摧残的chunyang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针多了威力反而大幅下降,电脑主板厉害是指过去插件用的较多时的主板,底面针脚密度不大,长度也不算长,威力反而更大。
来,给个够损的招,就用楼主的PCB:
隔5-10mm布置一根插针,焊好后把插针用克丝钳(也有人管它叫虎钳)而非剪钳剪短,留2mm长度就可以了。克丝钳剪断的断面是倒V型尖尖的,剪钳则几乎是平的。最后把PCB以10个为一排固定在一起,必要时固定在铁条上加强强度,如此准备10块。
”伺候“楼主的时候,可以将10排这样的PCB构成一矩阵,让楼主在上面跪、趴、躺、滚、跳都可以,还可以只用一排,在楼主的pp上搓它个几百下……
对了,楼主把你老婆/女友的电话私信给俺,其她mm也可以私下联系俺,俺提供有关方面的长期创意和技术指导,保证科技含量和使用效果……

貌似您这是一路坎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针多了威力反而大幅下降,电脑主板厉害是指过去插件用的较多时的主板,底面针脚密度不大,长度也不算长,威力反而更大。
来,给个够损的招,就用楼主的PCB:
隔5-10mm布置一根插针,焊好后把插针用克丝钳(也有人管它叫虎钳)而非剪钳剪短,留2mm长度就可以了。克丝钳剪断的断面是倒V型尖尖的,剪钳则几乎是平的。最后把PCB以10个为一排固定在一起,必要时固定在铁条上加强强度,如此准备10块。
”伺候“楼主的时候,可以将10排这样的PCB构成一矩阵,让楼主在上面跪、趴、躺、滚、跳都可以,还可以只用一排,在楼主的pp上搓它个几百下……
对了,楼主把你老婆/女友的电话私信给俺,其她mm也可以私下联系俺,俺提供有关方面的长期创意和技术指导,保证科技含量和使用效

这就叫过来人,果然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碎大石吗
这貌似是满清十大酷刑之一啊
还真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针多了威力反而大幅下降,电脑主板厉害是指过去插件用的较多时的主板,底面针脚密度不大,长度也不算长,威力反而更大。
来,给个够损的招,就用楼主的PCB:
隔5-10mm布置一根插针,焊好后把插针用克丝钳(也有人管它叫虎钳)而非剪钳剪短,留2mm长度就可以了。克丝钳剪断的断面是倒V型尖尖的,剪钳则几乎是平的。最后把PCB以10个为一排固定在一起,必要时固定在铁条上加强强度,如此准备10块。
”伺候“楼主的时候,可以将10排这样的PCB构成一矩阵,让楼主在上面跪、趴、躺、滚、跳都可以,还可以只用一排,在楼主的pp上搓它个几百下……
对了,楼主把你老婆/女友的电话私信给俺,其她mm也可以私下联系俺,俺提供有关方面的长期创意和技术指导,保证科技含量和使用效果……

看着这方法,都不忍心私信chunyang讨招儿了。

网友:
这个可比胸口碎大石要厉害的多啊,满清十大酷刑都不算啥吧,不过楼主还真的很有想法哦

网友: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怕流氓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