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区别

楼主:
请问这两种电感有什么区别么?仅仅是封装不同么?分别用在什么场合

功率电感

功率电感

网友A:
看功率啊。。。  小的一般在滤波上,大的一般在电源上

网友B:
上面是功率电感,用在DCDC上面,下面是小信号电感,电流很小一般做滤波啊这类吧

网友:
如果把这两种混淆了那是大麻烦啊,曾经项目上因为这个问题让我头疼了半个月

网友:
上面的是传统结构的铁氧体磁芯绕线电感,载流能力较强,Q值相对较高,通常用于开关电源的储能电感和LC滤波。下面的是一次性烧结成型的叠层电感,俗称”磁珠“,其电感量较小,Q值也低,载流能力相对较差,但成本远远低于上面的那些电感。通常用于信号和小电流回路的高频噪声抑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功率啊。。。  小的一般在滤波上,大的一般在电源上
我知道贴片电阻不同封装对应着一个不同的功率值,不知道电感有这个对应关系么?另外一般多大的功率就算大,就需要用那种大电感的,有没有一个参考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功率电感,用在DCDC上面,下面是小信号电感,电流很小一般做滤波啊这类吧
是不是说同样的比如4.7uH电感,如果我用在DCDC里就用功率电感,如果是滤波就用那种小的贴片电感。与电感值无关与使用场合有关。我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
上面是功率电感,下面是磁珠,具体怎么使用,要看电感量,内阻,Q值,明白实际使用场合,以外貌来看,很容易用错的

网友:
电感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饱和电流,因为要用到磁性物质,材质不同特性差别很大,通常随通过的电流增大电感量也会下降,所以你在DCDC下用有时候经常会碰到电感发热,就是电流大了,电感量不足导致的,选择的时候就要考虑DCDC的开关频率、最大电流,根据这些要求并留有一定余量来选择,通常电感厂家有PDF可查的。那种贴片电感饱和电流很小很小的,只有几个mA

网友:
电感和磁珠

网友:
楼主应该已经看到即使是上面那图中,同样电感量的电感器,其体积可能有大有小。
为何电感量相同体积却有大有小?原因就在于允许的最大电流不同,如9楼所说。如果你的开关电源输出电流较大,就需要用允许最大电流较大的电感。在输出功率较大的开关电源中,如果较大的这种电感器也不能满足要求,甚至要用EI形、环形或者其它形状的磁芯自行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