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测试项目咨询

楼主:
我知道在DCDC有一些测试项目,或者说是技术指标
比如说line regulation 、load regulation 、efficiency、ripple、transient response。

最近我做了一个LDO的8转5V的,LDO方面是不是也有相应的一些指标,是不是跟DCDC一样,还是说有其他的

网友:
LDO技术手册上不是有么?

网友:
LDO的8转5V的芯片比较多,一般都能满足。比如1117
什么指标主要看电路什么要求了。

线性调整率是输入电压变化时,看输出电压的变化情况,负载调整率是负载变化时,看输出电压的变化情况。LDO的工作效率一般在60~75%之间,静态电流小的效率会好一些,其他指标,瞬态响应等要参考手册的典型测试指标。

网友:
当然了,LDO跟DC一样,也有上面这些指标来衡量,电源都类似,只是LDO跟DCDC侧重有所不同吧,DCDC很多情况下关注效率,LDO这类线性稳压器主要是在对效率不太敏感,但是稳定度噪音要求比较高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