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上拉电阻 下拉电阻 匹配电阻

楼主:
在RS485电路中,上下拉电阻和匹配电阻如何确定阻值?在网上看到不同说法~

网友A:
终端匹配电阻通常为120欧,一端一个,这是由常规双绞导线的特征阻抗决定的。
偏置电阻则要看是单点偏置还是多点偏置来计算合适的阻值(欧姆定律),依据是在终端电阻上产生至少200mV的压降,这是485总线电平的门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端匹配电阻通常为120欧,一端一个,这是由常规双绞导线的特征阻抗决定的。
偏置电阻则要看是单点偏置还是多点偏置来计算合适的阻值(欧姆定律),依据是在终端电阻上产生至少200mV的压降,这是485总线电平的门限电压。
总线上就带一个节点,这个终端电阻是指A、B线上防浪涌的保护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上就带一个节点,这个终端电阻是指A、B线上防浪涌的保护电阻吗?近距离情况下,匹配电阻也需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上就带一个节点,这个终端电阻是指A、B线上防浪涌的保护电阻吗?

完全不同的概念!终端电阻是用于消除信号反射的,就485而言,是那两个120欧的电阻。只要总线线路长度大于信号的最大波长,终端电阻就必须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终端匹配电阻通常为120欧,一端一个,这是由常规双绞导线的特征阻抗决定的。
偏置电阻则要看是单点偏置还 ...

偏置电阻的取值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制约:
1,保证在AB间产生200mV以上(一般要放余量到250~300mV)的压降,所以这个电阻不能太大;
2,保证整个485总线的负载(下拉电阻与所有接收器的输入阻抗并联值)大于375欧姆(485总线最多驱动32个单位负载就是这样来的,一个单位负载就对应一个12K欧姆输入阻抗的接收器),所以这个电阻也不能太小,否则总线上能装的设备数量就要减少了。

网友:
实际上还有一个制约因素3,保证AB之间差分电阻大于54欧(一般用了2个120欧的终端匹配电阻的话才需要考虑,因为如果没有这两个120欧的小电阻,这个条件是很容易满足的)。2个120欧并联已经产生60欧了,也就是说剩下的等效电阻要大于540欧,也就是(Rpu//nRin)+(Rpd//nRin)>540欧,Rpu//nRin=Rpd//nRin>270欧。所以Rpu=Rpd>1/((1/270)-(1/nRin)),如果n=32,Rin=12KΩ的话,结果就是Rpu=Rpd>964Ω。不过这个结果又会导致制约因素1不满足,所以只能减少n或Rin来降低Rpu和Rpd的下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偏置电阻的取值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制约:
1,保证在AB间产生200mV以上(一般要放余量到250~300mV)的压降 ...

是这样,200mV门限在工程上需要略加余量,但不必加的太多,否则会影响带载能力,可用节点数量会因此下降。

网友C:
自己做的一个计算表。

网友C:
这个是我用9600波特率时不考虑120欧姆端接匹配电阻的计算表。注意此表和上面那张都是把偏置电阻只装在网关一个设备上时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我用9600波特率时不考虑120欧姆端接匹配电阻的计算表。注意此表和上面那张都是把偏置电阻只装在网 ...

您好,这个计算公式能发一份给我吗,想计算下短接和上下拉电阻?现在是1主8从机,最长的距离5米左右.

823484355@qq.com。万分感谢.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就是1主对1从机,配好阻值!两者都有匹配电阻和上下拉电阻;而1主多从,那就是匹配电阻和上下拉电阻的并联关系,所以这个值应该是随从机多少变动的;当然最好值是这样,但是工程讲究一致,那取值那就不是极限值了,而是合适值了,差不多都可以,在一定范围了!

网友D:
另外只要存在这个概念,加上了上下拉电阻和匹配电阻,即使不是最佳值,那也没关系,因为相对于什么都不做,信号已经改善了很多了!!所以不必纠结这个阻值!好比你不加终端电阻,终端电阻取150欧姆,终端电阻取120欧,有两种对比第一种已经改善非常多了,即时有反射也在可以接收范围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另外只要存在这个概念,加上了上下拉电阻和匹配电阻,即使不是最佳值,那也没关系,因为相对于什么都不做, ...

匹配电阻和偏置电阻,加多了会影响485的驱动能力,导致总线可挂接设备数量的下降。我觉得合理的设计是在网关(主)设备的电路设计中加设定的上下拉偏置电阻,而从设备电路设计中不加上下拉偏置。匹配电阻不设计在产品内部,而是根据现场安装情况来决定是否需要加(低速或短距完全没必要加),加在哪个设备的AB脚(使其位于总线的最远两端),因为一般485总线的安装端子都是外接散线,用螺丝或卡扣固定,在2根线之间并联一个插件电阻并不会很麻烦,还有一些的设计会用拨码开关来设定是否启用匹配电阻或者干脆外露一个插电阻的端子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匹配电阻和偏置电阻,加多了会影响485的驱动能力,导致总线可挂接设备数量的下降。我觉得合理的设计是在 ...

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对于信号反射,匹配电阻,总的计算阻值大于等于120,接近即可;对于上下拉电阻,(注意上下拉电阻关系到可挂载从机RS485数量),确保能保证你所配的匹配电阻,在整个传输线上能大于200mV压差以上即可!所以这个值应该是一个范围值,合适即可,不要去追求极限!有时候面试,人家问我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咋回答,因为这几个电阻取值是根据现场情况来取的!同时我也知道,面试的人问这个问题,说明他注意这个问题了,但是他没研究透,匹配电阻和上下拉电阻是一个矛盾对立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我用9600波特率时不考虑120欧姆端接匹配电阻的计算表。注意此表和上面那张都是把偏置电阻只装在网 ...

对哦,这个表格中的计算方法能分享一下吗?yuri1230@126.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一个计算表。

您好,请问下从机加了上下拉电阻,这个计算公式还成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我用9600波特率时不考虑120欧姆端接匹配电阻的计算表。注意此表和上面那张都是把偏置电阻只装在网 ...

可以提供一下计算方法吗,万分感谢,邮箱115237796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