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标称DC 3.5~9V, 功率 1~3W的水泵, 该用什么配置的太阳能板?

楼主:
如题, 新手第一次搞, 用一块6V180mA的太阳能板在阳光下推不动水泵. 求各位大神支招.
标称DC 3.5~9V, 功率 1~3W的水泵, USB接口. 电脑USB供电可用

网友:
根据电机的功率和工作电压应该会计算电流吧?类似的,根据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电压和电流会计算功率吧?
考虑到光强,太阳能电池要留功率余量,一般至少30%。而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就是说启动瞬态的功率很大,这必须考虑,不能用功率差不多的太阳能电池直接带电机,需要经过稳压、储能电路后再带电机。

网友:
应该是电机的启动电流跟光伏板的短路电流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
考虑到阳光弱及非正对太阳的情况,电池板亦选择功率稍大一些的。

其输出电压,应该选择在电机允许电压范围内。

网友:
总的来说,看参数是否匹配,如果匹配就是功率不够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