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编码器与FPGA采用rs232通信

楼主:
用rs232来实现12位编码器与FPGA之间的通信,首先FPGA给编码器发送两个8位,编码器检测后一次返回5个8位数据,怎么用rs232把编码器的12位数据挑出来呢?求教

网友:
拿分救急,谢谢,分拿走,非常感谢,是个好人

网友:
FPGA没用过  我们用电脑检测 使用数组把那些数都存起来   12位的应该是 例如我们的编码器 FF 81 高八 低八 校验和    确定是 FF 81的帧头 然后取出 高八 低八 进行计算   你应该看看编码器的说明书

网友:
自己定协议,按协议来解析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