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级模拟放大电路求救

楼主:
电路看不懂  这个放大电路实现不了信号放大功能啊 第一级看不明白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感激不尽

网友:
第一级好像是共基极放大电路。

网友A:
第一级是共基极放大电路,楼主打算用这个电路来干什么?用分立元件搭共基极电路现在已经极为罕见了,而且楼主提供的电路中第一级和第二级间采用直接耦合,这个确定合适的工作点可不容易。晶体管应用的早期使用共基极电路那是没办法,管子的高频性能做不上去,但这个困扰早已不存在了。

网友B:
如果楼主是在学习,当然要分析这个电路如何工作。如果是设计一个设备中的放大器,则应该根据该设备具体要求(增益、带宽、噪声、输出幅度等等)选用满足要求的运算放大器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是在学习,当然要分析这个电路如何工作。如果是设计一个设备中的放大器,则应该根据该设备具体要求(增益、带宽、噪声、输出幅度等等)选用满足要求的运算放大器芯片。

是光电倍增管前端一个小信号放大功能,这是别人公司做的一个产品中用的电路,我去仿真这个电路得到的信号反而小的很多很多。我现在要把这块电路设计出来,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考虑用芯片来实现前端放大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是共基极放大电路,楼主打算用这个电路来干什么?用分立元件搭共基极电路现在已经极为罕见了,而且楼主提供的电路中第一级和第二级间采用直接耦合,这个确定合适的工作点可不容易。晶体管应用的早期使用共基极电路那是没办法,管子的高频性能做不上去,但这个困扰早已不存在了。
是用来实现一个前端小信号放大功能,信号电压幅度大概是10mv左右,这个电路我拿去仿真,最后得到的结果反而变成pv级别了,我现在的任务是要实现信号放大功能,设计相对应的电路。这个是别人做的一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光电倍增管前端一个小信号放大功能,这是别人公司做的一个产品中用的电路,我去仿真这个电路得到的信号反而小的很多很多。我现在要把这块电路设计出来,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考虑用芯片来实现前端放大功能?
这种情况,显然应该使用运放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用来实现一个前端小信号放大功能,信号电压幅度大概是10mv左右,这个电路我拿去仿真,最后得到的结果反而变成pv级别了,我现在的任务是要实现信号放大功能,设计相对应的电路。这个是别人做的一个电路。

应该使用运放做,先弄清楚信号的频率,然后据此选型。成本、可靠性都比分立元件好多了,时代已经不同要顺应时代。

网友:
第一级为共基极,第二极为共集电极电路,这两极电路的特点:输入阻抗小、输出阻抗小。
它的实际放大量只相当于一级。电阻R1~3、电容C1、C3用于频率补偿。
D3、D4用于钳位。C9、R9可以不要,如果加上它,会减小Q2的功耗。

Q3为共发射极放大器,Q4为共集电极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