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置段式LCD控制器的单片机,哪个最便宜?

楼主:
最近要弄个段式LCD显示,不过成本要求越低越好,不知道哪个单片机(内置LCD控制器)便宜些?
8位,16位,32位都行。
目前主要是AD采集+显示,应该不会有大的改动。
拜求各位大侠,3Q。

网友:
台系的那些廉价MCU,不到1块钱,带AD的就贵些了。不过,没量就别考虑台系的。

网友:
台系最便宜,亿龙,松翰都有,但建议上st或ti之类大厂的,不然够你折腾的

网友:
他用不着低功耗 可以看看各家crotex m0的片子 AD一般12位

网友:
有5块以下

网友:
准备先看看ST的怎么样,不用低功耗,量也不会大,到时估计也就2K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