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深度体验之旅】有人安装QII最新版本吗?

楼主:
由于QII12.1不支持CycloneV,所以下载了最新的QII14.1,。安装的时候遇到了下面的问题:

具体的解决方法,是直接点Ignore忽略就好。
安装完之后,发现还是可以使用的。

这个问题应该是altera提供的安装批处理文件出错,这个批处理似乎是先要将解压的安装文件拷贝到安装目标地,然后再进行安装。但是在拷贝的时候不知何故出现上述错误,即无法拷贝。忽略整个错误之后,继续安装,在安装结束,还会启动一次安装,这次需要取消掉。其实,在安装的时候还是不要使用altera提供的批处理,直接点击安装文件(exe)进行安装,就不会有这个拷贝安装文件的动作。

网友A:
注意版本,有32位,64位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版本,有32位,64位区别

多谢提醒,不过从14.0开始只有64bit版本,由于微软放弃XP所以altera从14.0开始就不出32bit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