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NUCLEO-F091RC外接热敏电阻测温

楼主:
我用的热敏电阻是NCP18XH103RB,25摄氏度时的电阻是10k,B值为3380。
连线图
串口输出

用mbed环境不用关心各种繁琐的事情,直接专心应用就行了!
#include "mbed.h"
#include <math.h>

#define b 3380.0f  // 热敏电阻的b值
#define r25c 10.0f // 25摄氏度时热敏电阻的阻值,单位千欧
#define rRef 10.062f // 电路中分压电阻的阻值,单位千欧

AnalogIn analog_value(A0);

Serial pc(USBTX,USBRX);

int main()
{
    int count=0;
    float sum=0;
    pc.baud(115200);
    while(1) {

        uint16_t rawAdc = analog_value.read_u16()>>4; // 保留12bit
        //printf("Raw ADC value:%d\r\n",rawAdc);
        float rth=rRef*(4096.0f/rawAdc-1.0f);
        //printf("Thermistor value:%f kOhm\r\n",rth);
        float t;

        t=(298.0f*b)/logf(r25c/rth)/(b/logf(r25c/rth)-298.0f)-273.0;

        if(count<10) {
            count++;
            sum+=t;
        } else {
            printf("Temperature:%.1f C\r\n",sum/10.0f);
            count=0;
            sum=0;
        }

        wait(0.1); // 100 ms
    }
}

网友A:
不错的分享,温度的准确度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分享,温度的准确度高吗?

热敏电阻测温局部精度可以做得比较高,不过前提要校准。同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会造成的误差,如分压电阻的精度,我是拿台式万用表测的那个电阻的阻值,写在程序里。还有就是热敏电阻本身的精确度了。同时还有ADC的转化位数和线性度。不过手头没精确的温度计做对比,也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挺不错的,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B:
这代码像九阳真经一样,百度了半天才看懂一部份,还请楼主讲解一下这个
t=(298.0f*b)/logf(r25c/rth)/(b/logf(r25c/rth)-298.0f)-273.0;
我相信会造福很多人

网友:
以前一直用查表法,很耗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代码像九阳真经一样,百度了半天才看懂一部份,还请楼主讲解一下这个
t=(298.0f*b)/logf(r25c/rth)/(b/logf(r25c/rth)-298.0f)-273.0;
我相信会造福很多人

这个公式是这个文档里描述的,也就是热敏电阻的一般计算公式。另外这种计算涉及浮点运算,对于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不太合适,但是鉴于这个实验例程就做这么一件事,也为了代码简洁些,所以没用查表。

网友:
鬼佬的说明书就是做的比较严谨,谢谢 hdt45

网友C:
请教楼主,我的NUCLEO-F091RC插上电脑后识别不了,是什么原因,ST-LINK驱动是有的,因为我一直在用ST_LINK,就是这个班子识别不了C:\Users\lzgztm521\Desktop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我的NUCLEO-F091RC插上电脑后识别不了,是什么原因,ST-LINK驱动是有的,因为我一直在用ST_LINK ...

H:\STM32F091\新建文件夹

网友:
H:\STM32F091\新建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