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正负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
正负电源供电时,运放输入端参考电位及输出参考电位采用GND做为参考,输出需求低电位为0V,高电位需求为VCC,那么负电源(-VCC)采用的范围,是不是只要小于0V(负值)即可?

网友A:
这要看你采用运放的型号。
很多非轨到轨运放,其输出范围小于电源电压范围,可能最低输出要比电源负端高出1.5V甚至更多。那么负电源就要比你所要求的最低输出再低1.5V,并且为保险起见,最好放一些余量。正电源同样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采用运放的型号。
很多非轨到轨运放,其输出范围小于电源电压范围,可能最低输出要比电源负端高出1.5V甚至更多。那么负电源就要比你所要求的最低输出再低1.5V,并且为保险起见,最好放一些余量。正电源同样如此。

谢谢回复,我用的是普通的072运放,1.5V的电压是如何计算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我用的是普通的072运放,1.5V的电压是如何计算的呢?

这个不是计算出来的,是运放输出级的管压降决定的,看看器件手册就该知道。要注意极大值并再留取适当余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计算出来的,是运放输出级的管压降决定的,看看器件手册就该知道。要注意极大值并再留取适当余量。

懂了,可不可以用负电源作为输出的低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懂了,可不可以用负电源作为输出的低电位?
到不了那么低,普通运放大概能到比负电源高1.5V的样子。具体要看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懂了,可不可以用负电源作为输出的低电位?

手头没有072资料,看看082资料吧。
厂家保证的输出电压范围比电源电压范围小,当负载电阻为2k欧时要小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没有072资料,看看082资料吧。
厂家保证的输出电压范围比电源电压范围小,当负载电阻为2k欧时要小5V。
我自己用PWM做的负压转换,输出的负压,会有纹波一样的抖动,会不会影响运放输出的失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用PWM做的负压转换,输出的负压,会有纹波一样的抖动,会不会影响运放输出的失真度?
如果负电源纹波频率较高且幅度较大,会影响运放工作,使输出也含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用PWM做的负压转换,输出的负压,会有纹波一样的抖动,会不会影响运放输出的失真度?
纹波太大,加强滤波即可,这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懂了,可不可以用负电源作为输出的低电位?

那要看后级准许的输入电压范围,这个同样要看手册决定。设计电路前,一定要养成看手册的好习惯,而且要细看。

网友D:
用一个TI的TPS60401作为负电源发生器,给他正5V,他就送出负5V;给他正3V,他就送出负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纹波太大,加强滤波即可,这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事情。

加强滤波,需要增大电路体积(电容),所以我想问,负压有纹波存在,可是我采取GND作为输出参考地,那么,输出的低电位,最多可以降到零,那么,负压的纹波是在负半轴,是不是不会影响输出的纹波(失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TI的TPS60401作为负电源发生器,给他正5V,他就送出负5V;给他正3V,他就送出负3V。

用IC增加成本=。=所以我想用单一元件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要看后级准许的输入电压范围,这个同样要看手册决定。设计电路前,一定要养成看手册的好习惯,而且要细看。

恩,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IC增加成本=。=所以我想用单一元件来做

那就用ICL7660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用PWM做的负压转换,输出的负压,会有纹波一样的抖动,会不会影响运放输出的失真度?

PWM波不要IC么?用CPU么?
坚持不用IC的并产生不需要太精确和不需要电流太大的负压,用方波或矩形波即可,后加一对互补管驱动,两个二极管两个电容。若用一片NE555可省掉互补管驱动。但NE555毕竟还是IC。

这种方法做产品的话故障率会高,用TPS60401除电路简洁外,输出电压精确,输出电流也大,还可大大降低故障率,产品维修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M波不要IC么?用CPU么?
坚持不用IC的并产生不需要太精确和不需要电流太大的负压,用方波或矩形波即可,后加一对互补管驱动,两个二极管两个电容。若用一片NE555可省掉互补管驱动。但NE555毕竟还是IC。

这种方法做产品的话故障率会高,用TPS60401除电路简洁外,输出电压精确,输出电流也大,还可大大降低故障率,产品维修率。

我需要用到MCU做其他控制,这个频率发生器只是一个模块,所以我用MCU来产生PWM,然后用PWM经过2个三极管进行负压变化,此时会有负压纹波

网友D:
把频率提高负压纹波会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频率提高负压纹波会变小

恩,我提高频率,负压纹波减小,可是我还是想明白,负压的纹波会不会影响运放输出。如果不影响,我不想提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