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DM-KL03Z开发板SDK helloword例程编译不通过的问题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
        在FREESCALE官网上下载了KSDK_1.0.0-KL03Z SDK包 用KEIL V5.13编译helloword例程hello_world.uvmpw,结果报错如下
debug\hello_world.out: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lib/ksdk_platform_lib/uv4/KL03Z4/debug/ksdk_platform_lib.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而且工程中device选项卡为空的,并没有显示器件型号,请各位高手指点,看看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千万不要沉呀,各位高手说说意见呗

网友A:
详细步骤截图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详细步骤截图来看看
这样可以吗?

网友:
1、先装uvision的kl支持,
2、先编译
3、kinetis建议用 fsl 的kds(或者cw)

网友:
而且工程中device选项卡为空的,在选项里找到对应的型号,选择就可以了。找不到文件就检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