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12864显示单片机接收到的一个数组里面的数据

楼主:
就是单片机接收到了一个数组,怎样让它显示在12864上,这几句程序怎么写,12864前面的写指令什么的都写好了就是后面的显示部分不太会写了,求教

网友A:
什么数组?如果是INT型的话那转为CHAR型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数组?如果是INT型的话那转为CHAR型就行了啊

就是温湿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

网友:
那就是数字罗,转为字符显示出来啊。

网友:
版主说的很对,你数字转换成字符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数字逐个分离,然后逐个转换成ASCII码,再送到LCD显示出来。

网友:
很多教程都有这些功能,多看一些教程就会了

网友:
如果基本的东西会了,这就不是问题了。
最好别走捷径。

网友:
具体看12864的资料吧,写指令什么的都写好了,就按照这个思路写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