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层PCB布线问题!!

楼主:
  我最近在看PCB多层板的布线,网上很少说到3层板的问题,所以问问各位大神,关于3层板的分布,中间内层放什么比较合适?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哪层不布线呢???中间某层不布线?

网友B:
设计之前先问问PCB制板公司,3层板他们做吗?
都是偶数板层,没听说3层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哪层不布线呢???中间某层不布线?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中间内层是普通放布线层还是电源地或是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中间内层是普通放布线层还是电源地或是电源!!
都可以,但一般是放电源或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计之前先问问PCB制板公司,3层板他们做吗?
都是偶数板层,没听说3层板的。

恩,好多都是说偶数板层的,其他的的确很难看到,我就是最近在学这个,所以好奇过来求教各位!

网友:
一般中间层用于电源层和GND层时候,层面上大多是大块敷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好多都是说偶数板层的,其他的的确很难看到,我就是最近在学这个,所以好奇过来求教各位!

所以,最好先咨询一下板厂,好像奇数板比偶数层板要贵,工艺上操作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但一般是放电源或地
这个也是,!!
PCB连线一般,外面两层能放下,其最佳方案中间是放什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最好先咨询一下板厂,好像奇数板比偶数层板要贵,工艺上操作不同。
哦 了解!!谢谢解惑!!

网友:
完整的电源和地

网友:
没见过奇数层板的路过

网友:
跟着楼主也来学习了一番啊

网友:
如果工厂支持这个工艺的话,我感觉我会把中间一层做电源和GND层。这样布线的时候电源的走线会比较轻松,不用绕来绕去的

网友:
楼主为什么非要做三层的板呢。恐怕会增加成本。可以做成四层板,铺一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