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13的AD值采集不对问题?

楼主:
问题:
    1.cs5513是20位AD怎么设计成16位AD?
    2.cs5513将转换的值送显示怎么不对?程序如下:
    #define ADCLK  P14
    #define ADSDO  P13

     void CS5513 ()
{
uchar i;
AD_val=0;
ADCLK=0;
// while(ADSDO);
for(i=0;i<24;i++)
{
_nop_();_nop_();
  ADCLK=1;
  AD_val=AD_val<<1;
  _nop_();_nop_();
  _nop_();_nop_();
  if(ADSDO)
    AD_val++;
        ADCLK=0;
        _nop_();_nop_();
        _nop_();_nop_();
}
while(!ADSDO);
AD_val=AD_val>>4;
}
void main()
{
CS5513();
  //AD_val=ADConv();
  //AD_val=AD_val/16;
  a[1]=AD_val/1000000;
  a[2]=AD_val%1000000/100000;
  a[3]=AD_val%1000000%100000/10000;
  a[4]=AD_val%1000000%100000%10000/1000;
  a[5]=AD_val%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
  a[6]=AD_val%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
  a[7]=AD_val%10;
  DisplayLED(a,8);
  delayms(500);
}
AD显示的值不变化?我的AD驱动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A:
achieve 16-bit (CS5510/11) and  20-bit (CS5512/13) performance

说得很清楚,CS5512,13是20位的。

片选接了吗?CPU和AD的时间要求对吗?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hieve 16-bit (CS5510/11) and  20-bit (CS5512/13) performance

说得很清楚,CS5512,13是20位的。

片选接了吗?CPU和AD的时间要求对吗?我是将CS片选直接接地了,无需去控制CS,我的驱动程序对吗?

网友A:
看上去逻辑似乎是对的,但是那几个NOP符合AD的时间要求吗?或者太快了?你什么CPU?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hieve 16-bit (CS5510/11) and  20-bit (CS5512/13) performance

说得很清楚,CS5512,13是20位的。

片选接了吗?CPU和AD的时间要求对吗?时间?我是1T的STC单片机,程序中的脉冲宽度我加了几个“—n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逻辑似乎是对的,但是那几个NOP符合AD的时间要求吗?或者太快了?你什么CPU?
         是IAP15F2K61S2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逻辑似乎是对的,但是那几个NOP符合AD的时间要求吗?或者太快了?你什么CPU?
           这驱动程序转换出来的值(AD_val)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            指导?

网友B:
哥们,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你程序搞定了吗,可否交流下,QQ:93905954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你程序搞定了吗,可否交流下,QQ:939059544

你现在使用cs5506吗?cs5513程序我可以发你

网友D:
楼主你弄好了没???我之前能读到数据,现在读不了数据,纠结啊

网友:
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能把你的程序给我么,我的QQ  644241928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使用cs5506吗?cs5513程序我可以发你

您好,CS5513的程序能否发我一份啊,谢谢啦 QQ951289715

网友:
楼主!您好,我也出了同样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啊?能分享吗?QQ1376779678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弄好了没???我之前能读到数据,现在读不了数据,纠结啊

您好,我也出了同样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啊?能分享吗?QQ1376779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