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的输入捕获和输出比较

楼主:
  STM8L的输入捕获和输出比较会相互影响吗?为什么两个功能同时用的时候,就会出问题,输出比较就不能输出波形了?

网友:
对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网友A:
可以一起用的,但是捕获范围就有限制了,这限制就是定时器的回0值,当然可以在溢出时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起用的,但是捕获范围就有限制了,这限制就是定时器的回0值,当然可以在溢出时处理.

对这一块不是太熟悉,可以说的更加详细一点吗?

网友:
额,要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