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9多个中断时如何设置?

楼主:
测试StarterWare例程中dmTimer定时中断和uartEcho收发中断,单独运行都没有问题
试着把uartEcho中的UART相关内容移植到dmTimer工程中,这时问题来了
移植成功,编译下载运行后,UART收发正常,但是定时器中断没有了
接着做了多次测试,当屏蔽UART中断设置后,dmTimer定时中断回来了
问题好像在于1个中断源没有问题,2个中断源只响应了1个

main()
   ...
      /* This function will enable clocks for the DMTimer2 instance */
    DMTimer2ModuleClkConfig();

    /* Enable IRQ in CPSR */
    IntMasterIRQEnable();

    /* Register DMTimer2 interrupts on to AINTC */
    DMTimerAintcConfigure();

    /* Perform the necessary configurations for DMTimer */
    DMTimerSetUp();

    /* Enable the DMTimer interrupts */
    DMTimerIntEnable(DMTIMER_INSTANCE, DMTIMER_INT_OVF_EN_FLAG);

/* Configuring the system clocks for UART0 instance. */
    UART0ModuleClkConfig();

    /* Performing the Pin Multiplexing for UART0 instance. */
    UARTPinMuxSetup(0);

    /* Performing a module reset. */
    UARTModuleReset(UART_INSTANCE_BASE_ADD);

    /* Performing FIFO configurations. */
    UartFIFOConfigure();

    UartConfigure(BAUD_RATE_115200, (UART_FRAME_WORD_LENGTH_8 |
                                     UART_FRAME_NUM_STB_1 |
                                     UART_PARITY_NONE));

    /* Configuring AINTC to receive UART0 interrupts. */
    UARTINTCConfigure();

    /* Enabling required UART Interrupts. */
    UARTIntEnable(UART_INSTANCE_BASE_ADD,
                  (UART_INT_LINE_STAT | UART_INT_THR | UART_INT_RHR_CTI));

    /* Start the DMTimer */
    DMTimerEnable(DMTIMER_INSTANCE);

   while(1){;}

}

static void DMTimerAintcConfigure(void)
{
    /* Initialize the ARM interrupt control */
    IntAINTCInit();

    /* Registering DMTimerIsr */
    IntRegister(SYS_INT_TINT2, DMTimerIsr);

    /* Set the priority */
    //IntPrioritySet(SYS_INT_TINT2, 0, AINTC_HOSTINT_ROUTE_IRQ);
    IntPrioritySet(SYS_INT_TINT2, 2, AINTC_HOSTINT_ROUTE_FIQ);   //两种设置均不成功

    /* Enable the system interrupt */
    IntSystemEnable(SYS_INT_TINT2);
}
static void UARTINTCConfigure(void)
{
    /* Initializing the ARM Interrupt Controller. */
    //IntAINTCInit();      //定时中断配置中已经进行了初始化, 此处不再初始化

    /* Registering th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ISR). */
    IntRegister(UART_INSTANCE_INT_NUM, UARTIsr);
    //#define UART_INSTANCE_INT_NUM      (SYS_INT_UART0INT)
    //#define SYS_INT_UART0INT                       (72)

    /* Setting the priority for the system interrupt in AINTC. */
    IntPrioritySet(UART_INSTANCE_INT_NUM, 0, AINTC_HOSTINT_ROUTE_IRQ);

    /* Enabling the system interrupt in AINTC. */
    IntSystemEnable(UART_INSTANCE_INT_NUM);
}

请教是不是因两个中断源的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
所有环节捋清楚,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