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发生器的问题

楼主:
我用ATMEGA8,16M晶振,写了个CTC模式频率生发器:然后用按键控制OCR1A,达到控制OC1A脚产生频率,发现OC1A脚频率在1M赫兹时,频率下降很快,可是到大约4K HZ的时候,再往下降,非常的慢,到500HZ时,都是0.1HZ地往下降,(按键一直按下时,频率一直下降)。我的需求是:用按键控制,实现一个10HZ-100KZ线性变化的频率发生器,求大神指导个思路

网友:
办不到的事。
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到某一设定值即重新开始计数,此即CTC模式。
16MHz时钟,产生1MHz输出,计数值为8即重新开始。比1MHz低一些的频率,当然是计数值为9重新开始。你自己计算一下,这个频率是多少?这两个频率之间的频率,此单片机是没办法产生的。

网友:
注意:此单片机产生的信号,其周期是线性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办不到的事。
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到某一设定值即重新开始计数,此即CTC模式。
16MHz时钟,产生1MHz输出,计数值为8即重新开始。比1MHz低一些的频率,当然是计数值为9重新开始。你自己计算一下,这个频率是多少?这两个频率之间的频率,此单片机是没办法产生的。
中间的频率缺失没有关系,主要是,到差不多10KHZ的时候,我按键每1ms判断一次,按键是否弹起,没有弹起,就OCR1A++,可是到10KHZ往下降的时候,很慢很慢,我想找个思路,是不是可以在,10KHZ-10HZ变化的时候,按键按下,频率变化快一点,现在在500HZ左右,每次降0.01HZ,我手都按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频率缺失没有关系,主要是,到差不多10KHZ的时候,我按键每1ms判断一次,按键是否弹起,没有弹起,就OCR1A++,可是到10KHZ往下降的时候,很慢很慢,我想找个思路,是不是可以在,10KHZ-10HZ变化的时候,按键按下,频率变化快一点,现在在500HZ左右,每次降0.01HZ,我手都按痛了

步长当然可以软件控制,而且更好的办法是单按,最小步长上升或下降。长按,根据时间决定步长。按键时间越长,步长越大。过去的电子表估计你没玩过吧,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步长当然可以软件控制,而且更好的办法是单按,最小步长上升或下降。长按,根据时间决定步长。按键时间越长,步长越大。过去的电子表估计你没玩过吧,就是这么设计的。

没有接触过“步长”的概念,可否给我解释一下,或者给的资料,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