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下角是个H桥。但是焊完后左下方的9013一直在冒烟。请问哪位大神可以告诉我一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求求大神帮忙啊。左下方的粉色9013一直在烧。我也没把9012和9013焊反,也没焊错地方。不知道为啥啊!!!

网友A:
根据你的PCB,给出原理图。

网友B:
1:负载是电机么?直流还是步进?9013能不能驱动得了?
2:电桥驱动直流电机用PWM波,需要带所谓的“死区”,有木有?

网友:
请给出你的原理图

网友:
如果焊接完后,上电冒烟,

建议检查焊接器件装配问题,排除一些焊接质量。
如果是做的新板,是否按照原理图做的板子,比如是否封装问题出问题

还要,如楼上几位的疑问,原理图有问题,这就麻烦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PCB,给出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负载是电机么?直流还是步进?9013能不能驱动得了?
2:电桥驱动直流电机用PWM波,需要带所谓的“死区”,有木有?

我现在还没有接上负载,您说的这些问题,我还没考虑~只是不明白为啥9013会烧,我想搞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
图画的太不规范,没有元件标号,也没有说明是哪个管子烧了。但是,楼上电路是错的。
控制H桥的两个晶体管只要导通,H桥上臂的PNP晶体管和驱动的9013都很可能会烧毁,而下臂晶体管则永远也没有导通的机会,H桥根本就不会工作。限流电阻、偏置电阻都没有,晶体管能工作么?好好去弄懂晶体管的基本工作原理吧。

网友:
没有死区的可能性大。
上学的时候弄电机的时候也烧过不少

网友:
楼主,这个H桥电路不对啊,三极管的基极没电阻,H桥接上电机后是对角的三极管导通的,这种接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