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27用TM1628驱动共阴数码管,求解!

楼主:
我的TMS320F28027用TM1628驱动共阴数码管,按照规格书的例子,地址没有错, 但数码管不能显示?
共阴地址是GRID5、GRID6、GRID7。
我采用固定地址方式。
0XC8地址不能显示,但0XCA地址能显示,真奇怪
我用合泰的单片机就可以驱动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_A~_C_F`%IP6P74Q9KE%$%5.gif

程序如下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DATA,N;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19]={0xaf,0xa0,
                0xce,0xea,0xe1,0x6b,0x6f,0xa2,0xef,0xeb,
                0xe7,0x6d,0x0f,0xec,0x4f,0x47,0xff,0x00}; //关闭,0~9,A,b,C,d,E,F共阴数码管

void GpioSetup();
void display();
/***************************************************************************************************
**Function:    ** void GpioSetup(void)
**Description: ** 初始化GPIO引脚
**Input:       ** Null0
**Output:      ** Null
**Others:      ** Null
***************************************************************************************************/
void GpioSetup(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2 = 0; //引脚上拉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3 = 0;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4 = 0;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2 = 0;//普通IO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3 = 0;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4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 = 1; // 输出方向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 = 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4 = 1;
    EDIS;
}

//向TM1628发送数据-----------------------------------//
void send_8bit(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if(dat&0x0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2=1;
     else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2 = 1;// 翻转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3 = 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3=1;
     dat=dat>>1;
     }
}
//向TM1628发送命令--------------------------------------//
void command(uchar com)
     {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4=1;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4 = 1;// 翻转
     send_8bit(com);
    }
//显示函数,1-7位数码管显示数字0-6----------------------------//
void display()
   {
   uchar i;
   command(0x03); //设置显示模式,7位10段模式
   command(0x44); //设置数据命令,采用地址固定模式
   command(0xc8);//地址送显示数据
  for(i=0;i<7;i++)
   {
  send_8bit(CODE[9]); //
  }
  command(0xca);//地址送显示数据
  for(i=0;i<7;i++)
  {
send_8bit(CODE[2]); //
command(0x8F); //显示控制命令,打开显示并设置为最亮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4=1;
   }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ifdef FLASH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endif
GpioSetup();

  display();

}

数码管管和TM1628连接原理图

数码管管和TM1628连接原理图

网友A:
用其它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说明对TM1628的时序等是正确的。

如果照搬的话,也只用注意它的响应时间问题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它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加点延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其它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说明对TM1628的时序等是正确的。

如果照搬的话,也只用注意它的响应时间问题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它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加点延时看看。
51单片机是用用12MHZ晶振
我用的时钟系统时间是SysCtrlRegs.LOSPCP.all = 0x0002;    //低速外设时钟预分频器寄存器低速时钟 = SYSCLKOUT/4振荡器用的是内部时钟振荡1

我之前也是觉的SysCtrlRegs.LOSPCP.all = 0x0002; 这个影响
但我改变其值时, 结果一样

网友:
51机的12MHz时钟时,它只相当于28027工作于1MHz ---还要慢。

楼主可以考虑使用SPI,只需将BRR寄存器的数值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或者,楼主测量一下具体的输出波形参数,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楼主测量一下具体的输出波形参数,更能说明问题。

嗯,其它都没有问题, 就是时序下出问题,可能时钟系统没有搭配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