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场景遥控增加OLED功能程序

楼主:
【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场景遥控增加OLED功能程序

1、硬件连接:OLED1 XPLAINED PRO板与SAMR21 XPLAINED  PRO的EXT1接口对接
配置头文件中选择:  #define BSP_SUPPORT BOARD_SAMR21_ZLLEK

2、管脚端口
#define LCD_SPI_CS_CONFIG   PORT_B, 3u, 3u
#define LCD_CMDSEL_CONFIG   PORT_A, 13u, 3u
#define LCD_RESET_CONFIG    PORT_A, 23u, 3u

3、OLED初始化
/**************************************************************************//**
\brief Initialize the LCD
******************************************************************************/
void BSP_LcdInit(void)
{
  PinConfig_t lcdResetPin = {LCD_RESET_CONFIG};//A23
  PinConfig_t lcdCmdSelPin = {LCD_CMDSEL_CONFIG};//A13
PinConfig_t lcdSpiCSPin = {LCD_SPI_CS_CONFIG};//B03  WCJ
  /* Initialize LCD Pins Other than SPI connected Pins */
  GPIO_make_out(&lcdResetPin);
  GPIO_make_out(&lcdCmdSelPin);
  GPIO_make_out(&lcdSpiCSPin);   //WCJ
  /* Initialize SPI Interface */
  lcdSpiDescriptor.tty       = SPI_CHANNEL_1;// wcj
  lcdSpiDescriptor.baudRate  = SPI_CLOCK_RATE_1000;
  lcdSpiDescriptor.clockMode = SPI_CLOCK_MODE0;
  lcdSpiDescriptor.dataOrder = SPI_DATA_MSB_FIRST;
  lcdSpiDescriptor.callback  = NULL;

  if (-1 == HAL_OpenSpi(&lcdSpiDescriptor))//调用BSP_BoardSpecificSpiPinInit(SpiChannel_t tty)
  {
    return;
  }
  GPIO_clr(&lcdResetPin);
  GPIO_set(&lcdResetPin);
  GPIO_clr(&lcdResetPin);

  GPIO_clr(&lcdCmdSelPin);
  GPIO_set(&lcdCmdSelPin);
  GPIO_clr(&lcdCmdSelPin);

  GPIO_clr(&lcdSpiCSPin);
  GPIO_set(&lcdSpiCSPin);
  GPIO_clr(&lcdSpiCSPin);

  /* Reset LCD before Initialization*/
  GPIO_clr(&lcdResetPin);
  HAL_Delay(100);
  GPIO_set(&lcdResetPin);

  /* Multiplex ratio 1/32 Duty (0x0F~0x3F) */
  lcdCommand(LCD_CMD_SET_MULTIPLEX_RATIO);
  lcdCommand(0x1F);

  /* Set Display Offset */
  lcdCommand(LCD_CMD_SET_DISPLAY_OFFSET);
  lcdCommand(0x00);

  /* Set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
  lcdCommand(LCD_CMD_SET_DISPLAY_START_LINE(0x00));

  /* Set Column Address 0 Mapped to SEG0 */
  lcdCommand(LCD_CMD_SET_SEGMENT_RE_MAP_COL127_SEG0);

  /* Set COM/Row Scan Scan from COM63 to 0 */
  lcdCommand(LCD_CMD_SET_COM_OUTPUT_SCAN_DOWN);

  /* 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
  lcdCommand(LCD_CMD_SET_COM_PINS);
  lcdCommand(0x02);

  /* Set Contrast Control */
  lcdCommand(LCD_CMD_SET_CONTRAST_CONTROL_FOR_BANK0);
  lcdCommand(0x7F);

  /*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
  lcdCommand(LCD_CMD_ENTIRE_DISPLAY_AND_GDDRAM_ON);

  /* Set Normal Display */
  lcdCommand(LCD_CMD_SET_NORMAL_DISPLAY);

  /* Set Display Oscillator Frequency/Clock Divide Ratio */
  lcdCommand(LCD_CMD_SET_DISPLAY_CLOCK_DIVIDE_RATIO);
  lcdCommand(0x80);

  /* Enable charge pump regulator */
  lcdCommand(LCD_CMD_SET_CHARGE_PUMP_SETTING);
  lcdCommand(0x14);

  /* Set Display On */
  lcdCommand(LCD_CMD_SET_DISPLAY_ON);

  BSP_LcdCls();
}

#endif // BSP_SUPPORT == BOARD_SAMR21_ZLLEK

4、修改SPI初始化
void BSP_BoardSpecificSpiPinInit(SpiChannel_t tty)

//OLED1 XPLAINED板
    //PINMUX_PB23D_SERCOM5_PAD3:SPI_SCK
    //PINMUX_PB22D_SERCOM5_PAD2:SPI_MOSI
    tty->spiPinConfig[SPI_SCK_SIG].pinNum = 23;     //SPI_SCK = PB23
    tty->spiPinConfig[SPI_SCK_SIG].portNum = PORT_B;
    tty->spiPinConfig[SPI_SCK_SIG].functionConfig = 3;

    tty->spiPinConfig[SPI_MOSI_SIG].pinNum = 22;    //SPI_MOSI = PB22
    tty->spiPinConfig[SPI_MOSI_SIG].portNum = PORT_B;
    tty->spiPinConfig[SPI_MOSI_SIG].functionConfig = 3;

    tty->dopoConfig = 1; //数据手册  MOSI,SCK脚
    tty->dipoConfig = 0;

总结:在系统中增加外设驱动要修改低层驱动部分!注意配置文件中的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