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写了个时钟 1602显示出问题 求大神知道

楼主:
应该是lcd初始化显示出了问题 单独写了个lcd测试模块 果然!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char shi,fen,miao;
uchar num1,num2,num3;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eyg=P3^0;
sbit keyp=P3^1;

网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char shi,fen,miao;
uchar num1,num2,num3;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eyg=P3^0;
sbit keyp=P3^1;
sbit keym=P3^2;
sbit FM=P2^3;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sbit rd=P3^7;
sbit rw=P3^6;
uchar code table[]=" 2014-08-06 WEN";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j;
        for(;ms>0;ms--)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cof(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main()
{
        uchar num;
        rw=0;
        shi=0;
        fen=0;
        miao=0;
        lcden=0;
        rd=0;
        dula=0;
        wela=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ms(5);
        }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e(':');
        delayms(5);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date(':');
        delayms(5);
        cof(4,shi);
        cof(7,fen);
        cof(10,miao);
}

网友A:
贴代码看得头疼。。。转为程序流程图描述好点啊。

网友B:
如果是参考代码,可以考虑一下晶振是不是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代码看得头疼。。。转为程序流程图描述好点啊。

我已经找到错误在哪了 不好意思 这么晚才回复  以后还是老老实实画流程图 这样快很多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参考代码,可以考虑一下晶振是不是匹配

嗯嗯 已经发现了错误 而且是那种很小很小的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