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ARM9开发板和PC通过USB2.0(CDC)进行通信?

楼主:
怎么才能让USB虚拟成串口呢,

网友:
这个要开发固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开发固件吧。。。好像
好像要开发个驱动程序吧,新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A:
芯片上要有固件啊。上位机也要有软件啊。。。上位机的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要有固件啊。上位机也要有软件啊。。。上位机的好办。。。
固件是指文件系统么

网友A:
不一定啊。就是ARM板子上要有个程序,这样ARM板子才能用USB端口啊

网友B:
linux再带了这个驱动的 可以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啊。就是ARM板子上要有个程序,这样ARM板子才能用USB端口啊

是啊,这程序是在不会编啊,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类似,心都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nux再带了这个驱动的 可以找找
试着找过,还想把TI StarterWare里面的例程实践一下但貌似也没用。谢谢回答啦

网友:
逻辑跑啊  那难度有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