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的波特率与单片机波特率不同传输的数据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HC05配置的波特率与单片机配置额波特率不同,那么这个蓝牙模块发送出去的数据的波特率会是多少?因为最近做一个二次开发的项目,他们的单片机波特率不知道是多少,请过来人解释解释

网友:
用波特率自动识别程序。。。。一般波特率不一样会出现乱码。

网友A:
楼主要说清楚概念。对于串口接口的无线信道而言,接口本身的速率称为波特率。如果这个波特率与信号源的波特率不匹配,无疑根本无法正常工作。另一个速率则是无线传输的速率,这个速率不要称作“波特率”而应称为“空速”,空速与接口的波特率可以不同,二者完全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说清楚概念。对于串口接口的无线信道而言,接口本身的速率称为波特率。如果这个波特率与信号源的波特率不匹配,无疑根本无法正常工作。另一个速率则是无线传输的速率,这个速率不要称作“波特率”而应称为“空速”,空速与接口的波特率可以不同,二者完全无关。

已经解决啦 多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