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没反应呢?

楼主:
在网上买了一个开发板,光盘中附带了程序,用烧录器下载光盘中编译好的程序,开发板是有反应的,但是我自己按照所给的程序重新在keil中编程后再编译后,再用烧录器下载,开发板就没反应了,求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太笼统了吧,,,是不是要复位下板子?

网友:
复位也不行啊,就是led闪烁的程序
#include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void main()
{
  while(1)
  {
    p0=0x00;
        Delay10ms(50);
        p0=0xff;
        Delay10ms(50);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
      for(b=38;b>0;b--)
           {
             for(a=130;a>0;a--;)
            }
   }
}

网友:
你比较一下例程和你的程序有哪些区别。有的开发板需要启动特定的模块才能工作。也可能是LED和其他功能复用了。

还有你的P0要大写的才是代表P0口吧。

网友:
跟所给的程序是一样的,后来我把p0该成了大写,重新编译还是没反应,我不知道是不是keil软件有问题。因为我刚刚又试着把光盘中给的c程序直接编译后再下载,开发板还是没反应

网友:
先看看是否真的编译成功了,有没有生成hex文件。如果这一步没问题,检查烧录。烧录确认正确则检查目标板的电源、复位、时钟等等。当然,所有的前提是你的编程要正确。

网友:
这些都没问题啊

网友:
看看例程中的打印语句,通过串口打印一些东西出来。确认你的程序是否运行了。

网友:
如果proteus中仿真运行是可以的,那么就需要看开发板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
可能的原因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