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排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
我要做的是一个温控仪表的界面,上下两排,上排是PV,下排是SV,但是位码只有P0口的低4位控制,而且还需要用这4位去控制按键的扫描。应该怎么去编写程序,怎么个思路,谢谢。
先只管显示部分,595是每8个进行串行输入,并行输出,也可以进行16位的串行输入,并行输出,但是在显示上位码只能控制4位数码的亮灭的位置,无法控制到每一位,这个怎么去控制,求给点建议

网友:
先说数码管的吧。短选的输出全1就不亮了,16位的并行输出可以把其中的8位全输出1.这样就可以区分上面一排和下面一排了。
和按键共用也比较简单。不过读按键的数据线上是不是应该有上拉电阻啊。当选中某一位时读对应的数据线。是电平就是对应的按键按下了。

网友:
物理位置无关紧要。你可以将两排看做一排就是了。对应的位选口线逻辑顺序不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