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Atmel Studio下ZLLDEMO编译失败

楼主:
这个星期一直想把ZLLDEMO跑起来
SDK在这里下的:http://www.atmel.com/zh/cn/tools/BITCLOUD-ZIGBEEPRO.aspx

Atmel Studio下面编译速度极慢,楼主的渣渣本编译一次要差不多20分钟

结果编译出来出现个这货:

把错误内容也贴上来:
Error        2        The command "cp -fu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Atmel Studio\6.2\BitCloud_SAMR21_3_1_0\Applications\ZLLDemo\atmelStudio_projects\..\makefiles\ATSAMR21G18A\All_StdlinkSec_SamR21_Atsamr21g18a_Rf233_16Mhz_Gcc\Exe\ZLLDemo.elf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Atmel Studio\6.2\BitCloud_SAMR21_3_1_0\Applications\ZLLDemo\atmelStudio_projects\..\makefiles\ATSAMR21G18A\All_StdlinkSec_SamR21_Atsamr21g18a_Rf233_16Mhz_Gcc\Exe\ATSAMR21G18A.elf" exited with code 1.        C:\Program Files\Atmel\Atmel Studio 6.2\Vs\Avr.common.targets        36        5        ATSAMR21G18A

专门去八了一下(台式机不在,渣本翻不了墙,只能度娘了)
据传是VS的路径或者文件问题
特地去找了一下ZLLDemo.elf和ATSAMR21G18A.elf这两个文件
ATSAMR21G18A.elf是明显不存在的

折腾好几天了,编译速度实在是无法忍受了

有没有大神在AS下也试过ZLLDEMO,求指导。

So TM what......?

网友A:
你在整个工程里搜索一下 cp -fu 看看在哪里出现了。检查一下路径的设置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整个工程里搜索一下 cp -fu 看看在哪里出现了。检查一下路径的设置什么的。

  就在Post-build event cmd line里面出现,似乎和make有关,被我删掉了,还是搞不定,真是奇怪了

So TM what......?

网友:
楼主还是换IAR吧!
我真的受不了和你一样的速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换IAR吧!
我真的受不了和你一样的速度啊

刚才花1个小时,把light和bridge又编译了一次苦逼编译light的时候会报错,编译bridge的时候只出现一个警告,醉了。。。。
发现就算出错,hex文件还是能够生成的
估计错误还是编译结束后调用命令的路径错误吧
强行把生成的hex烧进去,都出现校验错误
但是却能够正常工作
彻底醉了。。。。。。。
IAR去。。。。。。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