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个091的18B20程序

楼主:
写了好几天了,程序高低是读不出数据,时序图看的糊哩糊涂

网友:
时序图看的糊哩糊涂,都没用看明白时序,怎么能控制好呢。单总线嘛,根据脉宽判断数据。再好好分析一下吧。

网友A:
这个很简单,找一个其他单片机的程序,修改一下端口配置和延时基本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找一个其他单片机的程序,修改一下端口配置和延时基本就OK了。。。。。。。。。。。。。。。

整好了

网友:
稳定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