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控制TFT屏显

楼主:
最近在做MSP430F149通过IO口模拟SPI控制TFT(驱动为Ili9341,接口只有SPI模式)屏幕显示,但是老是白屏。求助啊。
附上屏显程序:(主程序跟这些程序不在一个源文件中)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u16 BACK_COLOR, POINT_COLOR;   //背景色,画笔色
void delayms(u16 n)
{
    u16 i = 0;u16 j=0;u16 k=0;
    for(i = n;i > 0;i--)
        for(j = 100;j > 0;j--)
              for(k = 8;k > 0;k--)
          _NOP();
}
void LCD_Writ_Bus(char da)   //串行数据写入
{
        union {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bit[8];
            }bitdata;
        bitdata.data=da;
        /*P3IN&0x04=bitdata.bit[7];CLR_LCDSCK;SET_LCDSCK;
        P3IN&0x04=bitdata.bit[6];CLR_LCDSCK;SET_LCDSCK;
        P3IN&0x04=bitdata.bit[5];CLR_LCDSCK;SET_LCDSCK;
        P3IN&0x04=bitdata.bit[4];CLR_LCDSCK;SET_LCDSCK;
        P3IN&0x04=bitdata.bit[3];CLR_LCDSCK;SET_LCDSCK;
        P3IN&0x04=bitdata.bit[2];CLR_LCDSCK;SET_LCDSCK;
        P3IN&0x04=bitdata.bit[1];CLR_LCDSCK;SET_LCDSCK;
        P3IN&0x04=bitdata.bit[0];CLR_LCDSCK;SET_LCDSCK; */
        int i=0;
        for(i=8;i>0;i--)
        {
          P2OUT=0x07;
          if(bitdata.bit[i])
          {SET_LCDSDI;}
          //if(bitdata.bit[i]==1)
          else
          {CLR_LCDSDI;}
          CLR_LCDSCK;
          SET_LCDSCK;
        }
}
void LCD_WR_DATA8(char da) //发送数据-8位参数
{
    CLR_LCDCS;
    SET_LCDDC;
        LCD_Writ_Bus(da);
         SET_LCDCS;
}
void LCD_WR_DATA(int da)
{
    CLR_LCDCS;
    SET_LCDDC;
        LCD_Writ_Bus(da>>8);
        LCD_Writ_Bus(da);
        SET_LCDCS;
}
void LCD_WR_REG(char da)
{
    CLR_LCDCS;
    CLR_LCDDC;
    //SET_LCDSCK;
        LCD_Writ_Bus(da);
        SET_LCDCS;
}
void LCD_WR_REG_DATA(int reg,int da)
{
    LCD_WR_REG(reg);
        LCD_WR_DATA(da);
}
void Address_set(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x2,unsigned int y2)
{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8(x1>>8);
   LCD_WR_DATA8(x1);
   LCD_WR_DATA8(x2>>8);
   LCD_WR_DATA8(x2);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8(y1>>8);
   LCD_WR_DATA8(y1);
   LCD_WR_DATA8(y2>>8);
   LCD_WR_DATA8(y2);

   LCD_WR_REG(0x2C);

}
void Lcd_Init(void)
{

       P3DIR= 0x1f;
//调用一次这些函数,免得编译的时候提示警告
           SET_LCDCS ;
        if((P3OUT&0x10)==0)
        {
           LCD_WR_REG_DATA(0,0);
           LCD_ShowString(0,0," ");
           LCD_ShowNum(0,0,0,0);
           LCD_Show2Num(0,0,0,0);
           LCD_DrawPoint_big(0,0);
           LCD_DrawRectangle(0,0,0,0);
           Draw_Circle(0,0,0);
         }
        SET_LCDREST;
        delayms(1);

        CLR_LCDREST ;
        delayms(10);
        SET_LCDREST ;
        SET_LCDCS;
        delayms(120);
        CLR_LCDCS ;  //打开片选使能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8(0x39);
        LCD_WR_DATA8(0x2C);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34);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C1);
        LCD_WR_DATA8(0X30);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8(0x85);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78);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8(0x64);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81);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8(0x20);

        LCD_WR_REG(0xC0);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8(0x23);   //VRH[5:0]

        LCD_WR_REG(0xC1);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8(0x10);   //SAP[2:0];BT[3:0]

        LCD_WR_REG(0xC5);    //VCM control
        LCD_WR_DATA8(0x3e); //对比度调节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REG(0xC7);    //VCM control2
        LCD_WR_DATA8(0x86);  //--

        LCD_WR_REG(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LCD_WR_DATA8(0x48); //C8           //48 68竖屏//28 E8 横屏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55);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18);

        LCD_WR_REG(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82);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REG(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REG(0xE0);    //Set Gamma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31);
        LCD_WR_DATA8(0x2B);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4E);
        LCD_WR_DATA8(0xF1);
        LCD_WR_DATA8(0x37);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9);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E1);    //Set Gamma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14);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11);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31);
        LCD_WR_DATA8(0xC1);
        LCD_WR_DATA8(0x48);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31);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REG(0x11);    //Exit Sleep
        delayms(120);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LCD_WR_REG(0x2c);
}
//清屏函数
//Color:要清屏的填充色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u8 VH,VL;
        u16 i,j;
        VH=Color>>8;
        VL=Color;
        Address_set(0,0,LCD_W-1,LCD_H-1);
        for(i=0;i          {
          for(j=0;j                    {
                 LCD_WR_DATA8(VH);
                 LCD_WR_DATA8(VL);
                }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汉字(32*33大小)
//dcolor为内容颜色,gbcolor为背静颜色
void showhanzi(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unsigned char index)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temp=hanzi;
        Address_set(x,y,x+31,y+31); //设置区域
        temp+=index*128;
        for(j=0;j<128;j++)
        {
                for(i=0;i<8;i++)
                {
                         if((*temp&(1<                         {
                                LCD_WR_DATA(POINT_COLOR);
                        }
                        else
                        {
                                LCD_WR_DATA(BACK_COLOR);
                        }
                }
                temp++;
         }
}
//画点
//POINT_COLOR:此点的颜色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
{
        Address_set(x,y,x,y);//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_DATA(POINT_COLOR);
}
//画一个大点
//POINT_COLOR:此点的颜色
void LCD_DrawPoint_big(u16 x,u16 y)
{
        LCD_Fill(x-1,y-1,x+1,y+1,POINT_COLOR);
}
//在指定区域内填充指定颜色
//区域大小:
//  (xend-xsta)*(yend-ysta)
void LCD_Fill(u16 xsta,u16 ysta,u16 xend,u16 yend,u16 color)
{
        u16 i,j;
        Address_set(xsta,ysta,xend,yend);      //设置光标位置
        for(i=ysta;i<=yend;i++)
        {
                for(j=xsta;j<=xend;j++)LCD_WR_DATA(color);//设置光标位置
        }
}
//画线
//x1,y1:起点坐标
//x2,y2:终点坐标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LCD_DrawPoint(uRow,uCol);//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画矩形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LCD_DrawLine(x1,y1,x2,y1);
        LCD_DrawLine(x1,y1,x1,y2);
        LCD_DrawLine(x1,y2,x2,y2);
        LCD_DrawLine(x2,y1,x2,y2);
}
//在指定位置画一个指定大小的圆
//(x,y):中心点
//r    :半径
void 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
{
        int a,b;
        int di;
        a=0;b=r;
        di=3-(r<<1);             //判断下个点位置的标志
        while(a<=b)
        {
                LCD_DrawPoint(x0-b,y0-a);             //3
                LCD_DrawPoint(x0+b,y0-a);             //0
                LCD_DrawPoint(x0-a,y0+b);             //1
                LCD_DrawPoint(x0-b,y0-a);             //7
                LCD_DrawPoint(x0-a,y0-b);             //2
                LCD_DrawPoint(x0+b,y0+a);             //4
                LCD_DrawPoint(x0+a,y0-b);             //5
                LCD_DrawPoint(x0+a,y0+b);             //6
                LCD_DrawPoint(x0-b,y0+a);
                a++;
                //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if(di<0)di +=4*a+6;
                else
                {
                        di+=10+4*(a-b);
                        b--;
                }
                LCD_DrawPoint(x0+a,y0+b);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num:要显示的字符:" "--->"~"
//mode:叠加方式(1)还是非叠加方式(0)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num:要显示的字符:" "--->"~"

//mode:叠加方式(1)还是非叠加方式(0)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mode)
{
    u8 temp;
    u8 pos,t;
        u16 x0=x;
        u16 colortemp=POINT_COLOR;
    if(x>LCD_W-16||y>LCD_H-16)return;
        //设置窗口
        num=num-' ';//得到偏移后的值
        Address_set(x,y,x+8-1,y+16-1);      //设置光标位置
        if(!mode) //非叠加方式
        {
                for(pos=0;pos<16;pos++)
                {
                        temp=asc2_1608[(u16)num*16+pos];                 //调用1608字体
                        for(t=0;t<8;t++)
                    {
                        if(temp&0x01)POINT_COLOR=colortemp;
                                else POINT_COLOR=BACK_COLOR;
                                LCD_WR_DATA(POINT_COLOR);
                                temp>>=1;
                                x++;
                    }
                        x=x0;
                        y++;
                }
        }else//叠加方式
        {
                for(pos=0;pos<16;pos++)
                {
                    temp=asc2_1608[(u16)num*16+pos];                 //调用1608字体
                        for(t=0;t<8;t++)
                    {
                        if(temp&0x01)LCD_DrawPoint(x+t,y+pos);//画一个点
                        temp>>=1;
                    }
                }
        }
        POINT_COLOR=colortemp;
}
//m^n函数
u32 my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color:颜色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
{
        u8 t,temp;
        u8 enshow=0;
        num=(u16)num;
        for(t=0;t         {
                temp=(num/my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LCD_ShowChar(x+8*t,y,' ',0);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8*t,y,temp+48,0);
        }
}
//显示2个数字
//x,y:起点坐标
//num:数值(0~99);
void LCD_Show2Num(u16 x,u16 y,u16 num,u8 len)
{
        u8 t,temp;
        for(t=0;t         {
                temp=(num/mypow(10,len-t-1))%10;
                 LCD_ShowChar(x+8*t,y,temp+'0',0);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p:字符串起始地址
//用16字体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const u8 *p)
{
    while(*p!='\0')
    {
        if(x>LCD_W-16){x=0;y+=16;}
        if(y>LCD_H-16){y=x=0;}
        LCD_ShowChar(x,y,*p,0);
        x+=8;
        p++;
    }
}

网友A:
把驱动芯片的所有引脚的状态,都检查一遍。再看spi的时序,和手册比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驱动芯片的所有引脚的状态,都检查一遍。再看spi的时序,和手册比较一下。

嗯,主要是现在手头没有示波器。昨天大神们给我指出一错来,union联合体那块是错的,得移位操作

网友:
用硬件SPI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