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5开发环境问题

楼主:
 果然对LINUX不懂,用这个DS-5开发确实有难度,,花了老长时间去看懂makefile.
DS-5的配置也够麻烦的...
新建了一个makefile工程,按流程走,把.c,.ld,makefile等文件复制过来.
设置好环境变量,如图:

但是include老是找不到这些文件.擦...怀疑是PATH有问题,无论怎么修改PATH,还是不行.

后来改为自动模式人工强制增加INCLUDE,如图

点确定,然后就好了,

然后再把那个自动模式取消掉,还是用自己的makefile.也可以include了...
我真是醉了...为毛会这样....
makefile也木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感觉好像是增量式的环境变量似的

makefile里边指定包含路径本身是可以的哦,我这边有工程这么用的

另外,启动DS-5最好不要直接启动,从cygwin下启动,里边会自动设置很多环境变量

网友A:
DS-5确实麻烦,本周有一天时间在折腾这个玩意,先是不能编译,后来是仿真器连不上

折腾了一天才搞定

网友B:
DS5  和我们常用的KEIL有啥区别啊?支持的芯片不同?还是调试的范围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5确实麻烦,本周有一天时间在折腾这个玩意,先是不能编译,后来是仿真器连不上

折腾了一天才搞定

是啊,,这环境真是醉了,而且,DEBUG的时候,有时候各种卡住,都不知道是为啥...
而且我发现从Soc Eds Command Shell里面打开和直接打开有明显的不同...
求问怎么从cygwin里面打开呢?
还有makefile里面怎么增加inclu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5  和我们常用的KEIL有啥区别啊?支持的芯片不同?还是调试的范围更大?

从一条龙IDE,变成了啥都得自己写的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5确实麻烦,本周有一天时间在折腾这个玩意,先是不能编译,后来是仿真器连不上

折腾了一天才搞定

Altera版的DS-5请问你用过没,debug的时候破解不了,请问你用的是破解版吗?

网友:
debug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如下

debug license问题

debug license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这环境真是醉了,而且,DEBUG的时候,有时候各种卡住,都不知道是为啥...
而且我发现从Soc Eds Co ...

您好,请问可以进入调试吗?是用的破解版的还是30天许可版,可否把可以debug的破解方法分享一下?

我遇到的debug问题,编译的时候没毛病

我遇到的debug问题,编译的时候没毛病

网友:
破解不了,30天试用版功能已经够了,麻烦的就是一个月要重新生成一次license。

cygwin里边启动DS-5就是执行eclipse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