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头问题求助

楼主:
请问下,有没有人知道遥控器是怎么实现强功率发射,而发射头又不会收到损伤呢?
我自己做了个遥控器转发的控制效果不佳啊,在开大灯的时候就很难控制了。不开灯的时候还勉强可以用。我用遥控器试了下,开了大灯都是秒杀。测了下他的电流和占空比,然后根据他的修改。改了后效果是有改善,但是寿命不行啊,很快就失去了控制能力。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发射头我还是用的亿光的IR383-75,但是就是做不好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你要多强功率啊?多远距离?

网友B:
多加几个发射头就好了,比如3个红外发射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加几个发射头就好了,比如3个红外发射LED,

有两路发射,每路是串接的3个发射头,但是效果还是很差。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只能换用大功率的LED。任何器件都有参数限制,不存在什么超出参数而不伤器件的好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能换用大功率的LED。任何器件都有参数限制,不存在什么超出参数而不伤器件的好事。

我看他的资料上面介绍峰值电流可以达到1A的呢,我用的才300mA左右可是就是受不了。网上找了下也没找到比较好的发射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多强功率啊?多远距离?

十多米吧,现在卡在了受灯光干扰上面了

网友E:
可能是你的发射头和遥控器头波长参数有点差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看他的资料上面介绍峰值电流可以达到1A的呢,我用的才300mA左右可是就是受不了。网上找了下也没找到比较好的发射头啊

还要注意最大平均电流参数,器件功耗是有限的,瞬态极限不等于能够持续。

网友F:
能不能用低占空比的脉冲发射呢?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你的发射头和遥控器头波长参数有点差异。

遥控器不都是940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要注意最大平均电流参数,器件功耗是有限的,瞬态极限不等于能够持续。

也没有持续工作在300ma,只有有脉冲波的时候才是,其余时间都是0,高电平时间8us左右周期26.4u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用低占空比的脉冲发射呢?看看效果如何。

占空比调低了,效果会下降,这个之前也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没有持续工作在300ma,只有有脉冲波的时候才是,其余时间都是0,高电平时间8us左右周期26.4us的

数据手册上写的最大1A条件是:持续时间<100us,占空比<1%。可能超过发射头参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没有持续工作在300ma,只有有脉冲波的时候才是,其余时间都是0,高电平时间8us左右周期26.4us的

根据占空比计算平均功耗,不能超出器件参数的限制。任何参数都不能超出,不论瞬态极限还是均值。

网友:
发射部分黔驴技穷后,再在接收部分想办法,解码前加放大器,要交流放大器,然后恢复直流信号,再解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