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 小屏 可以显示光标吗 如何移动

楼主:
OLED  小屏 可以显示光标吗  如何移动

网友:
可以吧,自己做个小竖线,定时控制亮暗,移动也要软件区控制,输入个字符后显示位置变换下

网友:
一般来说控制芯片都有这个功能,可以设置打开还是关闭光标。。。。。。。。。。。。。。。

网友:
驱动IC应该都会有吧
1602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