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调试进不了main ???

楼主:
网上也找了找答案,试试不行。

现象如下:

一、当进入DEBUG后,执行到BKPT那里停下,

如图:

二、当点“复位”按钮“时,到systemInit:

此时的汇编窗口:

三、单步运行,至(如图2所示)182行的BX R0,

然后就到了图1所示位置 。

四、配置如下:

网友:
ROM起始地址为啥是8000000

网友:
PLL问题吧,外部晶振不行吧?

网友:
要是有原工程我就帮你看看……

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应该是和你那个_sys_open有关,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哪里来的……

哦……下午年会……

网友:
外部晶振有没有起振?电压稳吗?复位引脚电平对吗?

网友:
BKPT 0xAB在Thumb-2下是semihosting搞的的软中断        ,stlink2是不支持semihosting的(不知道最近的只不支持)。关掉吧。另外可以加个microlib库链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上周末没有时间调,简单看了看,你的工程运行起来的确很奇怪……和以往我直接建立的工程分析起来相比的不太一(zhèng)样(cháng),就像楼上老兄讲的,

工程俺留下啦,周末开始就休假了,抽空再仔细看看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在其它地方有用到printf函数,而工程没有将Use microLIB勾上。
因为本来是用printf的,所以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总之非常感谢你的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在其它地方有用到printf函数,而工程没有将Use microLIB勾上。
因为本来是用printf的,所以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调调便会有提高

网友C:
如果用了串口重定向,把use microLIB勾上

网友:
点赞,刚开始用keil,之前用的都是IA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了串口重定向,把use microLIB勾上

多谢啦,果然是这样的

网友:
删除所有断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在其它地方有用到printf函数,而工程没有将Use microLIB勾上。
因为本来是用printf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