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捕获问题

楼主:
遇到些问题,使用F149的捕获功能,捕捉波形,做解码!发现TB0捕获波形中,有个别波形不能捕获!
不知道为何?为什么会有个别的波形捕捉失败!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捕捉波形如下:

网友:
使用8M的SMCLK
频率2.5M左右

网友:
中断内更改上升沿,下降沿

网友:
void TB_init(void)
{
  TBCTL|=TBCLR;                         //定时器清零,
  TBCTL|=ID_0;                          //8分频
  TBCTL|=TBSSEL_2;                      //选择时钟SMCLK
  //定时器开始计数(连续计数模式0~0xFFFF)
  TBCTL|=MC_2;

  TBCCTL0&=~(CCIS1+CCIS0);              // 捕获源为P4.0,即CCI0A(也是CCI0B)
  TBCCTL0|=CM_1+SCS+CAP;                //下降沿捕获,同步捕获,工作在捕获模式
  TBCCTL0|=CCIE;                        //允许捕获比较模块提出中断请求
}

网友A:
time拉长些,看看是不是周期性丢失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me拉长些,看看是不是周期性丢失

不是周期性的,只是偶尔丢失,没什么规律,如果正常可以一个没有,经常出现是漏了1,2个,也有非常严重的时候,满眼都是漏抓的!还是我在中断里,切换上升沿,下降沿造成的!

网友:
为什么捕捉不到,是否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