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超怪的变量地址分配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MPLAB IDE v8.89 和 PICC 9.83 编译器,芯片是PIC16F886。下面我以一个变量的地址分配为例:
打开MPLAB中的file Registers查看当中某个变量的地址 ,如图中的ac_in_280v。其地址为0EC,对应单片机的寄存器为BANK1,因为如果该变量存放在BANK1中某些功能就实现不了,所以我想使这个变量存放在BANK0中。
我试过这样定义:  bank0 unsigned int ac_in_280v;    但是编译一下,该变量仍然在BANK1中。后来通过查了一下,发现在这个编译器下变量是随机分配的,然后就在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加上了一句,if(ac_in_280v>dc_220v){},注:dc_220v存放在BANK0中,这个语句是废!话!

再编译一下,这样ac_in_280v这个变量就放到了BANK0中了。

问题来了:当我之后要增加一些功能,即要增加一些变量,ac_in_280v这个变量可能又回到BANK1中了,哎,每次更改一下函数都怕其他功能受影响,十分不安心

各位英雄好汉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

网友:
在object 的 build options 里面的project 中,将compiler里面的address qualifiers选项里面将默认的ignore,改成require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