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只用简单的硬件电路使红外对管不受可见光影响

楼主:
如题,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滤膜、调制解调

网友:
接收管前加个红色滤色片试试看,
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A:
调制+红外滤光片。

网友:
百度搜:高可靠小车红......,或者看https://www.eeworld.com.cn/mcu/2014/0214/article_15123.html

原文发表在《现代电子技术》上,2013年23期,也不知道是谁转eeworld来的?也不怕那啥......

不知道对你有没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制+红外滤光片。

红外滤光片是把红外光滤掉了吗?那么发射红外光的二极管发出的红外光不就滤掉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红外滤光片是把红外光滤掉了吗?那么发射红外光的二极管发出的红外光不就滤掉了吗?

理解反了,红外滤光片指专门让红外频谱的光线通过的滤光片,其他频谱的光才会被滤掉。如果是专门滤掉红外光的滤光片叫做“红外截止滤光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解反了,红外滤光片指专门让红外频谱的光线通过的滤光片,其他频谱的光才会被滤掉。如果是专门滤掉红外光的滤光片叫做“红外截止滤光片”。

我之前做过一个红外避障的小车,白天的日光会干扰红外Sensor 使小车误以为前方有障碍物,节能灯的光就没有干扰。这个红外滤光片作用不大吧?如果可见光中有红外光,那么可见光如日光还是对红外sensor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做过一个红外避障的小车,白天的日光会干扰红外Sensor 使小车误以为前方有障碍物,节能灯的光就没有干扰。这个红外滤光片作用不大吧?如果可见光中有红外光,那么可见光如日光还是对红外sensor有干扰。

所以信号必须调制。解调器是根据信号的变化来提取信息的,阳光中的红外光谱则是稳定的,只要接收头没有饱和,那么一个稳定的基底电平对信号的解调不会带来丝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