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 link驱动安装总是不成功 的问题

楼主:
我的电脑是WIN7的系统,下载st link驱动是从官网下的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每次安装完成就出现如图情况,正常情况
应该不仅端口中出现stlink  通用单行总线控制器中也应该出现stlink,应为这个错误板子时钟无法下载程序进去。求解啊!!

网友A:
不应该在串口那里吧,看看我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安装好驱动啊,下载个最新的来试试。。。。。。。。。。。。。。。。。。。。。。。。。。。。。。

网友B:
是不是USB Driver 没有C盘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USB Driver 没有安装在C盘的确是安装在C盘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在串口那里吧,看看我的:

st官网下的最新版的。。

网友:
升级下STLINK固件?

网友:
试一试win8的驱动

网友:
右击图标安装驱动,把寻找目录设置在keil、IAR之类的编译软件安装目录上,一般就可以找到驱动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看楼主的VCP都装成功了;st link驱动应该没压力,再找对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