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引用联合体的成员为什么不行?

楼主:
typedef struct                        //¶¨òå·¢ËíÖ¡½á11ìå
{
    uint8_t  FrameHead_1;
        uint8_t  FrameHead_2;
        uint8_t  FrameID;
        uint8_t  FrameCount;
        int16_t  AngleInt1;
        int16_t  AngleInt2;
        uint8_t  StatusWord;
        int16_t  Rsv;
        uint8_t  TxCheckSum;
} StructTxFrame;

typedef union               //¶¨òå·¢ËíÖ¡12óÃìå
{
    StructTxFrame TxFrame;
        uint8_t TxBuffer[16];
} UnionTxFrame;
UnionTxFrame UniTxFrame = { 0} ;

UniTxFrame.TxFrame.AngleInt1 = 1;

编译提示最后一行错误: error:  #77-D: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  #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UnionTxFrame UniTxFrame" (decl                                            ared at line 31

网友A:
这样赋值的方法是不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赋值的方法是不对的。

那我想通过共用体给结构体的成员赋值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想通过共用体给结构体的成员赋值该如何操作呢?
赋值语句要写在函数里面才行。
在变量定义初始化的时候也可以赋值,把所有成员都填到大括号里面赋值,或者如果支持C99的话,可以给部分成员赋值。
{.member1 = 1, .member2=2}这种C99的形式。

网友:
结构体共用体成员的赋值只能在函数体内部执行的。但在函数体外部,你可以全体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