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定义共用体将结构体发送出去,如何解决对齐问题?

楼主:
typedef struct                //定义帧结构体
{
  uint8_t  FrameHead_1;
  uint8_t  FrameHead_2;
  uint8_t  FrameID;
  uint8_t  FrameCount;
  int16_t  AngleInt1;
  int16_t  AngleInt2;
  uint8_t  StatusWord;
  int16_t  Rsv;
  uint8_t  TxCheckSum;
} StructTxFrame;

typedef union               //定义帧共用体
{
  StructTxFrame TxFrame;
  uint8_t TxBuffer[16];
} UnionTxFrame ;

UnionTxFrame UniTxFrame;

我想通过给TxFrame赋值,然后讲数组TxBuffer[16]里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出去,但是结构体有内存对齐的问题,所以会有不需要的数会传出去,如何解决呢?

网友:
解决办法就是合理构建你的结构体。使你的结构体不存在缝隙。

网友:
这个没有便捷的方法,只能靠你定义结构时合理布局你的成员。会在在结构题里面把多字节成员再定义成共用体,然后用这个共用体赋值

网友:
走后门,找关系。。。。

网友:
强制类型转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