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5 中如何局部修改敷铜?

楼主:
Altium Designer15 中如何局部修改敷铜?
在不重新敷铜的情况下,如何局部修改敷铜?
看样子这个问题这里没人知道哈。。

像99se里面那样。。
我就纳闷了,怎么这AD越升越落后了。。

网友A:
楼主的是问问题还是解说问题,,,

怎么不能修改,举个例子,说说吧

网友B:
99里面有,AD里我没有看到,铺铜时,铺地的时候,过孔和贴片实心连接,元件脚十字连接,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问问题还是解说问题,,,

怎么不能修改,举个例子,说说吧

把铜皮铺好了,感觉不是很好,在99里面,可以在原来的铜皮上修改,不用删除,在AD里面,在不删除原来的铜皮的情况下,要怎么做

网友:
我也有同感,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我只看到一个rebuild的,局部修改可以把部分不打算铺的cutout掉一下再rebuild一次铺铜。

网友B:
我找到了,把你先要修改的敷铜选中,点击右键出现选中polygon actions 出现move vertices ,就可出局部修改敷铜,我用的AD13,应该差不多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8楼说的对,我的Altium Designer16.1.11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我都要放弃它了,看了8楼的帖子一下子解决了,谢谢!

网友:
快捷键M,后,G,回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99里面有,AD里我没有看到,铺铜时,铺地的时候,过孔和贴片实心连接,元件脚十字连接,要怎么设置啊,

表示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需要在规则里头单独设置,大器件可以用Place FILL按钮

网友:
AD17中画好的铜皮怎么修改?选中铜皮-右键-polygon actions-Resize polygon,回到铜皮修改,铜皮此时出现错误,选中右键-polygon actions-Repour select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了,把你先要修改的敷铜选中,点击右键出现选中polygon actions 出现move vertices ,就可出局部修改 ...

关键是AD17不能选中局部的敷铜啊,这是个难点。不知道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