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了个电路简单测试了下AD8021,并与其他运放进行了下对比

楼主:
    从论坛上申请了AD8021的样片,打算是做一个数据采集的设备,用AD8021做16BIT 1MSPS 的SAR ADC AD7980的驱动,前些日子在网上也买了2片,今天正好搭了个放大器电路进行了下测试,顺便跟手上珍藏的高大上的AD797AN OPA637BP进行了下对比。
下面是运放的照片,左一是从论坛申请的样片,印子是白色的,左二是网上采购的激光刻字的,第三个是AD797,最后一个是最昂贵的OPA637BP,10年前还在北京的时候,知春路找TI代理120元一片买了2片,激光刻字+白字,搞得我啃了2礼拜馒头啊,谁让咱发烧呢。

  AD8021是高性能高速电压反馈放大器,噪声很低典型值为2.1 nV/√Hz和2.1 pA/√Hz,有着很高的带宽和转换速率,并且很低的失真,这些能力使之可以胜任16BIT,1MSPS以上的SAR ADC的驱动

     我的的目标是能够采集分析200KHZ以下的交流信号,并且希望能达到16BIT的分辨率,找到了ADI的SAR ADC驱动运放选型PDF,大于100KHZ输入信号情况下能够匹配16BIT 精度,并且为了能够达到0~5V的范围驱动ADC,以最大化压榨ADC动态性能,我并不打算采用轨对轨运放,而采用双电源供电,这样选择下来就是AD8021了。并且这个运放价格也不贵。关于数据采集这部分内容以后再写帖子详细叙述,今天先简单测试下。
      搭了个反相放大器的形式,根据手头的零件就用了-11倍,下面是电路图

    因为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是50欧姆,所以Rin采用50欧姆电阻匹配,电路板是以前做的电路板上改的,电阻这些搭焊在背面,用了个SOP8的插座,所以走线比较长,分布电容也大,不过只是简易的测试对比下,所以就不管那么多了

网友:
   根据上面的电路图,用TINA 仿真出来的交流传输特性图如下,-3DB带宽是超过100MHZ了。

      电路用+-9V供电情况下,仿真出来的直流输出电位大约20mV左右,实测也是19mV。
     接下来是测试了1KHZ / 1MHZ / 10MHZ / 25MHZ 输入正弦波(受限于信号发生器最高只能到25MHZ了),各个运放输出的实测波形
首先是来自EEWORLD的样片:

接下来是从网上买的AD8021交流实测信号

    这片网上买的AD8021虽然外观跟样片不一样,不过交流实测结果跟样片是基本一致的,并且直流电平也是19mV左右,结果来看应该是真货

网友:
下面是AD797AN的实测图

AD797的SR只有20V/uS,因此到了1MHZ的时候就无法还原足够幅度的正弦波形了。

网友:
最后是OPA637BP的测试图

OPA637是5倍以上增益稳定的运放,带宽达到80MHZ,SR达到135V/us,在-11倍反相放大的情况下,1MHZ波形正常,10MHZ之后也是成了三角波了。

网友:
   根据上述实测波形,可见AD8021的高速果然强悍,按照PDF上说是constant bandwidth from G=-1 to G = -10,足够支撑0.001%的阶跃要求,满足1MSPS以上的16BIT精度,另外低失真低温漂低噪声这些特性都很重要,要匹配高精度高速SAR ADC,一款能满足要求并且价格不贵的驱动运放还是得花点心思去找的。暂时先写到这里,胡乱写的,大家见笑了,以后再继续,到饭点了,内心躁动焦急不安啊,我要冲锋了

网友:
涨知识,,,顶顶楼主,,继续

网友:
OPA637BP我也有两片

网友:
我其实第一件事就是去查OPA637是个怎么样NB的东西,看来确实高端
楼主电路和实验都写得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楼主这运放,玩的真溜,赞一个

So TM what......?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楼主加油,期待更多经验。

网友:
好贴,做个记号,谢谢分享!

网友:
你的pin1和pin8 是怎么接的呢?

网友:
成长 学习 吸取营养

网友:
楼主,你这个AD8021的电路测试没有问题么?为什么我搭起来后总是出问题,先前是将输入波形抑制没了,接着又出现放大完正弦波后就成直流了!这个有可能是那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