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关于7.0系列版本的坐标格式以及viewmate中的设置。

楼主:
7.0版本提高了精度,格式由原来的2.4变为2.5,单位inch,无消零(Zero Suppression  : None)。
详细的可以参考CAM处理器输出的辅助文件,比如xxx.dri 和 xxx.gpi 文件。

附上viewmate中的设置(只需设置一次),光绘文件导入快捷键:F2,钻孔坐标文件导入快捷键:SHIFT+F2。

网友A:
在EAGLE里能实时DRC吗,每次都是画完才发现有很多线宽和间距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EAGLE里能实时DRC吗,每次都是画完才发现有很多线宽和间距的问题

不能,尽管最近几年 EAGLE 进步很大,但仍比较弱。。。

不过这并不妨碍使用。你可以在布线之前先考虑各类网络所用线宽,然后在网络分类(net class)中设置。

比较认真的做法是为每条网络命名(不是自动命名,那样不方便)。网络分类中根据线宽、孔径、间隙设置多个分类。之后为网络进行分配,指定分类名称。
布线时选择分类就OK了。。

嗯,尽量详细地配置间隙矩阵。
这样一来就和实时DRC差不多了。。如果你使用FLLOW-ME布线,几乎也没啥区别了。
相信将来会有改进的。。

嘎·····俺选的是回复,不是点评啊···

纠正一个词“间距”:
间距和间隙不同,EAGLE中特意用"space"这个词,表示间隙,是指中间的空隙。而间距则是两条线(线宽不为零)线宽中心的距离。
最好是使用间隙,或者干脆用英文 space 一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尽管最近几年 EAGLE 进步很大,但仍比较弱。。。

不过这并不妨碍使用。你可以在布线之前先考虑各类网络所用线宽,然后在网络分类(net class)中设置。

比较认真的做法是为每条网络命名(不是自动命名,那样不方便)。网络分类中根据线宽、孔径、间隙设置多个分类。之后为网络进行分配,指定分类名称。
布线时选择分类就OK了。。

嗯,尽量详细地配置间隙矩阵。
这样一来就和实时DRC差不多了。。如果你使用FLLOW-ME布线,几乎也没啥区别了。
相信将来会有改进的。。

嘎·····俺选的是回复,不是点评啊···

纠正一个词“间距”:
间距和间隙不同,EAGLE中特意用"space"这个词,表示间隙,是指中间的空隙。而间距则是两条线(线宽不为零)线宽中心的距离。
最好是使用间隙,或者干脆用英文 space 一词。

搜嘎,一直以为是我不会用呢,
分享一个EAGLE封装查找网站 http://www.schematicpa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