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这个电路行得通吗?

楼主:
C:\Users\ASUS\Pictures大侠们!       你们好!附件里的图可以使用吗?
       有人说这样不可以,必须把继电器接到集电极与地之间,是这样吗?
如果我这个图不行,是什么原因不行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说不能工作是不对的,应该可以工作,要看你电阻接多大了。这么接三极管饱和不了。
但是很少有人这么用,这算是非主流用法吧,一般半吊子经常设计成这样。
常规用法就是集电极接负载,然后继电器(并)接续流二极管。

网友:
这样的接法叫射随器,能用。但在低压供电时因压降大容易使继电器获得驱动不足,晶体管的功耗也较大。另外,如果用低压控制高压,只用PNP管是不行的,为什么,留个“作业”给楼主。
好好弄明白晶体管基本应用电路吧。

网友:
这个管子可能会被烧坏!

网友:
你这个电路的逻辑功能是一通电晶体管就导通,继电器也导通,没有通断状态改变的控制功能。不如直接将继电器下端接地。
如果要有控制功能,且控制端是CPU的IO口,那你应该将晶体管改成NPN型,且R1不应该接地,而是接CPU的IO端。如果不改变晶体管极性,则+12V通过晶体管的BE结加到CPU的IO口,将烧毁CPU。

网友:
如5楼所说,一上电,Q1导通,继电器通电,而控制电流在R1的压降上升要足够大,才能使Q1截止,继电器断开。
将R1接到+Vcc,控制信号在基极与地输入,电路就合理。

网友:
别人给你建议是正确的。但不是必须。

网友:
此共集电极电路可行,但与共发射极接法相比较,这种电路不如共发射极电路。
一是需要很大(接近于正负电源电压)的驱动电压范围,二是三极管不可能饱和,故管压降较大,从而管子功耗较大。

网友:
另外,无论是采用哪种电路,继电器绕组两端必须接续流二极管,否则关断时击穿三极管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好多大神,来学习

网友:
为什么饱和不了呢?
我就是不太懂才来这里向大侠们请教的!
如果就这个电路,能否可以给出算各级电压的公式呢?

网友:
恩,谢谢!这个我知道,我这是简单的画 了一下,这样的接继电器可以否还有基极控制部分也没有给出

网友:
不太明白大侠的意思,为什么这样接就是共集电极接法了呢?
另外压降大是什么原因呢?
能否说详细点呢?

网友:
谢谢你!我正是用IO口来控制它的通断的,
不然我都把MCU给烧掉了!
我需要用PNP管来驱动继电器!
我自己弄了一个制作,用它来控制高压
但是用NPN管子出了点问题。把它改一下。大侠!能否抽出你宝贵的时间帮我看看下面的程序!为什么在我上电的时候,继电器会吸合一下,然后释放呢?该芯片复位时P3口复位值都为1,跟这个有关系吗?

/*************************************************************
实验效果:用定时器定时来控制继电器的工作,初始时定时为150分钟、
继电器吸合、同时所定的时间在三位数码管上显示出来。开始时定时器
工作,按下S1确认定时键,每过1分钟时间减1,当所定的150分钟减为0时
继电器释放、定时器0不工作、数码管不显示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按下S1、
S2、S3均可唤醒单片机。S1的作用是按下该键时确认开始定时键,S2的作用
是按下该键时数码管显示或者不显示之间进行切换,S3的作用是设置需要定
时的时间,每按该键定时时间减10分钟。同时每个按键按下时都会发出滴的
一声。晶振采用12MHZ.
****************************************************************/
#include"STC15F204EA.h"
#include
#define GPIO_DIG P1
#define Fosc 12000000
sbit DS1=P3^7;
sbit DS2=P0^0;/*我所使用的单片机是A版本P0.0。B版本为P5.4*/
sbit DS3=P0^1;/*我所使用的单片机是A版本,所以这里用P0.1。B版本为P5.5*/
sbit S3=P3^0;
sbit S2=P3^2;
sbit S1=P3^3;
sbit BZ=P3^4;
sbit RELAY=P3^5;
bit flag;
signed int  Num=160;
unsigned char bit100,bit10,bit1,Time;
unsigned char code DIG[10]={0x7e,0x0c,0xb6,0x9e,0xcc,0xda,0xfa,0x0e,0xfe,0xde};
void Delay3ms();                //@12.000MHz
void Delay10ms();                //@12.000MHz
main()
{
    unsigned char a,temp;
    BZ=0;
    RELAY=0;/*关闭继电器*/
    /*喂狗*/
    WDT_CONTR=0x34;/*12.000MHz,看门狗溢出时间为1秒左右,溢出之后看门狗复位*/
    P5M0=0x30;
    P3M0=0xB0;
          P1M0=0XFF;
    IT1=1;/*外部中断1为下降沿触发方式*/
    IT0=1;/*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方式*/
    INT_CLKO=0x40;/*允许外部中断4中断*/
    EX1=1;/*允许外部中断1中断*/
    EX0=1;/*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TMOD=0x00;/*设定定时器0、1工作模式为0*/
        AUXR=0x00;/*设定定时器0、1工作在12T模式*/
        TH0=(65536-Fosc/12/20)>>8;/*给定时器0赋初值,定时50ms*/
        TL0=(65536-Fosc/12/20);
        TH1=(65536-4*Fosc/12000)>>8;/*给定时器0赋初值,定时3ms*/
        TL1=(65536-4*Fosc/12000);
        ET0=1;/*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T1=1;/*开中断允许*/
    PT1=1;/*设置定时器1为高优先级*/
        TR0=0;/*关闭定时器0*/
        TR1=1;/*开启定时器1*/
        EA=1;/*打开总中断*/
        while(1)
        {
        WDT_CONTR=0x34;/*12.000MHz,看门狗溢出时间为1秒左右,溢出之后看门狗复位*/
        /*喂狗*/
            a=Num;
            bit100=a/100;/*提取百位*/
            a=a%100;
            bit10=a/10;/*提取十位*/
            bit1=a%10;/*提取个位*/
        if(Time==10)/*500毫秒到了吗?*/
        {
            Time=0;
            temp++;
            if(temp==120)/*1秒到了吗?*/
            {
                Num--;
                temp=0;
            }
            if((Num==1)&&(temp==119))
                BZ=1;
            if(Num==0)
            {
                BZ=0;
                Num=180;
                RELAY=0;/*关闭继电器*/
                TR0=0;/*关闭定时器0*/
                TR1=0;/*关闭定时器1*/
                GPIO_DIG=0;/*关闭数码管*/
                PCON=0x02;/*掉电模式,单片机睡觉*/
            }
        }
        if(TR1==0)/*关闭数码管显示*/
        {
           //DS1=1;DS2=1;DS3=1;
            GPIO_DIG=0;
        }
        }
}
void Timr0() interrupt 1
{
        Time++;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ms();
    if(S2==0)
    {
        TR1=~TR1;/*数码管显示位取反*/
        flag=1;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Delay10ms();
    if(S1==0)
    {
        flag=1;
        TR0=1;/*定时器0启动确认定时*/
        TR1=1;/*启动定时计数器1扫描显示数码管*/
        Num--;
    }
}
void Int4() interrupt 16
{
    Delay10ms();
    if(S3==0)
    {
        RELAY=1;/*打开继电器*/
        TR0=0;/*关闭定时计数器0进行调时间*/
        flag=1;
        if(TR1==1)/*数码管显示时才可以进行调节时间*/
        {
            Num=Num-10;
            if(Num<=0)
            Num=180;
        }
        TR1=1;/*启动定时计数器1扫描显示数码管*/
    }
}
void Timr1() interrupt 3
{
    unsigned char n,cnt;
    if(flag==1)/*有按键按下时蜂鸣器响一下(除按下S2键数码管不显示时不响外)*/
    {
        BZ=1;
        cnt++;
        if(cnt==12)
        {
            cnt=0;
            BZ=0;
            flag=0;
        }
    }
    if(Num>=100)
    {
        switch(n)
        {
            case(0):DS1=1;/*关闭第3位数码管显示*/
                        GPIO_DIG=DIG[bit100];/*送出数字段码*/
                        DS3=0; /*打开第一个数码的位选*/
                    break;
            case(1):DS3=1;/*关闭第1位数码管显示*/
                        GPIO_DIG=DIG[bit10];/*送出数字段码*/
                        DS2=0;/*打开第二个数码的位选*/
                    break;
            case(2):DS2=1;/*关闭第2位数码管显示*/
                        GPIO_DIG=DIG[bit1];/*送出数字段码*/
                        DS1=0;/*打开第三个数码的位选*/
                    break;
        }
    }
    else if((Num>=10)&&(Num<100))
    {
        switch(n)
        {
            case(0): DS1=1;/*关闭第3位数码管显示*/
                     break;
            case(1): DS3=1;/*关闭第1位数码管显示*/
                          GPIO_DIG=DIG[bit10];/*送出数字段码*/
                         DS2=0;/*打开第二个数码的位选*/
                     break;
            case(2): DS2=1;/*关闭第2位数码管显示*/
                         GPIO_DIG=DIG[bit1];/*送出数字段码*/
                          DS1=0;/*打开第三个数码的位选*/
                     break;
        }
    }
    else
    {
        switch(n)
        {
            case(0): DS1=1;/*关闭第3位数码管显示*/
                     DS3=1;/*关闭第1位数码管显示*/
                     break;
            case(1): DS2=1;/*关闭第2位数码管显示*/
                     break;
            case(2): GPIO_DIG=DIG[bit1];/*送出数字段码*/
                         DS1=0;/*打开第三个数码的位选*/
                     break;
        }
    }
    n++;
    if(n>2)
    n=0;
}
void Delay3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36;
        j = 1;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117;
        j = 183;
        do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
大侠!能否给我说个明白呢?
我是真的不太懂,希望大侠能够给我讲解详细点呢?
万分感谢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找出教材重新学习晶体管基本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找出教材重新学习晶体管基本电路。

网友:
基本概念不清的话,只知道结果没什么好处。而基本原理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最基本的东西务必去看书。

网友:
在CPU上电时IO口处于高电平,为您提供1个电路参考,可以避免继电器瞬间闭合:

网友:
两个电阻取多大值呢?继电器30MA就可以吸合了

网友:
但在低压供电时因压降大容易使继电器获得驱动不足,晶体管的功耗也较大。

这两句我理解不透,还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
而且如果该电路处于放大状态的话,不是电流比接在集电极获得更大么?

网友:
楼主:看来今年春节你应该去补习补习模拟、数字电路基础了吧。接PNP基极那个电阻4.7K左右,接NPN基极那个电阻1K左右。我只画了最主要的,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当然要上去的了。
驱动继电器通断的晶体管只能工作在开关状态,如何能象23楼所述在放大区呢?

网友:
大侠!我都看模拟电路的书都看了好几遍了。
哎!!!
看了之后没有去运用都又不知道所以然了

恩恩

网友:
像这样接上电路!PNP管是处于放大状态还是饱和状态呢?

网友:
大侠请不要无语,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还是在网上问一些好,自己看出看来看去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我也看了模拟的书的看了好几遍,
但就是无从运用到实际当中,过段时间知道的一些东西又给忘记了。哎

网友:
非0即1,两只管子都要工作在饱和/截至的状态呀!

网友:
大侠,别逗了好吧
我是真心的崇拜你们这些大侠,可以从事自己想要的工作

网友:
大哥,我有点疑问,NPN管的基极不是钳在0.7v吗?
那pnp管的CE间的电压始终为VCC-0.7吗?那这么会处于饱和值0.3v左右呢?

谢谢了

网友:
CPU输出为高电平时,PNP管基极为高,截止,C极0V,NPN管基极也为0V截止。CPU输出为低电平时,PNP管基极为低,导通,UC=VCC-VCEO=3.3V-0.4V=2.9V.NPN管基极正偏CE导通。

网友:
一般用NPN的管子,继电器接集电极和12V,继电器加反向二极管,基极1K,CE怕电流大就串个小电阻

网友:
大侠!安理来说,NPN管的BE间的电压固定钳位在0.7V吧!
如果2.9v的话npn管子BE间电压为2.9V,NPN管子不会烧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