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的iserdes2

楼主:
最近在使用ISERDES2,遇到些问题,哪位高手能帮忙看看或者解决一下啊,不胜感激。
问题如下:
ISERDES2设置为“SDR"时,系统时钟使用100M,倍频后的时钟为800M,整个系统编译后运行挺正常的,但是时序分析上报了错,不能用800M,所以感觉不放心。就想着使用”DDR",那么问题就来了,使用"DDR"时,时钟总是遇到问题,clk0和clk1怎么产生呢,通过PLL产生两个400M的时钟,其中一个做了180的相位延时,这种方式布线一直过不了。另外一种就是只产生一个400M的时钟,接到clk0上,将时钟取反接到clk1上,这种方式布线工程能够布线运行,但是通过chipscope获取不到输入的信号,输入一直为0,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spartan6能跑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artan6能跑那么高?
当然,现在问题解决了一部分,使用的SDR方式能过了,PLL出来的时钟能跑到900+M,但是使用DDR的时钟配置始终不对,ISERDES2的输出数据始终为0。

网友A:
我怎么记得V6能跑那么看,但一般用为了稳定起见也就500M,spartan6是低端的能跑那么高?你看手册确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记得V6能跑那么看,但一般用为了稳定起见也就500M,spartan6是低端的能跑那么高?你看手册确定了?
我只是用800M跑ISERDES2,用来接收数据,内部的逻辑使用100M,跑了一天没发现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