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外设引脚配置问题

楼主:
英语底子差真是硬伤,不瞎搞了,来问问大伙这是fr59 SPI 例程的IO配置,为什么都用Input模式?

数据手册写了引脚功能,没找到详细配置信息,配置详细信息是写在哪里??

网友A:
你看看他的底层代码,我是直接配置寄存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他的底层代码,我是直接配置寄存器的

用库和直接配置差不多,最终都是配置DIR和SEL。
烦恼的是不知道外设如何配置引脚模式写在什么文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库和直接配置差不多,最终都是配置DIR和SEL。
烦恼的是不知道外设如何配置引脚模式该在什么文档查看?
有个文档看的,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文档看的,很简单
没找到呃呃呃呃,在哪里?数据手册还是用户指南?

网友:
还是别的??

网友B:
终于搞清楚了,用户指南22.3.3:
• The fourth pin is used as input to prevent conflicts with other masters (UCSTEM = 0).
• The fourth pin is used as output to generate a slave enable signal (UCSTEM = 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搞清楚了,用户指南22.3.3:
• The fourth pin is used as input to prevent conflicts with other masters (UCSTEM = 0).
• The fourth pin is used as output to generate a slave enable signal (UCSTEM = 1).
原来这样

网友:
22.3 eUSCI Operation – SPI Mode
In SPI mode, serial data is transmitted and received by multiple devices using a shared clock provided by
the master. An additional pin controlled by the master, UCxSTE, is provided to enable a device to receive
and transmit data.
Three or four signals are used for SPI data exchange:
• UCxSIMO – slave in, master out
Master mode: UCxSIMO is the data output line.
Slave mode: UCxSIMO is the data input line.
• UCxSOMI – slave out, master in
Master mode: UCxSOMI is the data input line.
Slave mode: UCxSOMI is the data output line.
• UCxCLK – eUSCI SPI clock
Master mode: UCxCLK is an output.
Slave mode: UCxCLK is an input.
• UCxSTE – slave transmit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