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E金币换购的移动硬盘

楼主:
晒晒上周用论坛的E金币换购的1T移动硬盘(感谢EEWORLD组织了这么多活动,还有E金币可以购物)。

这个移动硬盘的好处一是小巧轻薄(107mm(长) X 75mm(宽) X 12.5mm(厚)),再就是金属外壳,另外一个优点是它的指示灯可以根据USB接口显示不同颜色。在USB2.0上是白色,在USB3.0上是蓝色。速度上和主流移动硬盘差不多。

另外想请教大家,在它的包装盒上有一个标签,不知道是干啥用的。标签上有线圈,象RFID。

这两天还在移动硬盘上折腾安装系统,先后安装了win8.1和Debian7。安装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反复安装了几次,今天又把debian搞坏了,明天还要再重新安装。不过在移动硬盘上运行win8.1的确很方便,虽然速度比内置硬盘的慢一点,但是可以在不同计算机上使用,只要带一个小巧的移动硬盘,不用背着笔记本到处跑了。

网友:
这真不错,看来eeworld是真给力的,我也要努力了

网友A:
什么牌子的?不支持esata口咩?如果有,装系统跑的话,可以用esata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不支持esata口咩?如果有,装系统跑的话,可以用esata口

东芝(TOSHIBA)Canvio slim超薄系列2.5英寸移动硬盘,没有esata。

网友:
不错啊,很有质感。。。。。。。。。。。。。。。。。。。。。。。。。。。。。。。。。。

网友B:
楼主不是E金币到25-30号才能換的么?

网友C:
应该是NFC贴纸吧,可能是防伪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NFC贴纸吧,可能是防伪用的

试过了,手机的NFC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E金币到25-30号才能換的么?

楼主是获得了TI 低功耗的礼品,由于福禄克万用表没货,再加20枚E金币兑换的移动硬盘!

网友:
给力啊。。。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我猜那个线圈是防盗用的吧。在图书馆借书的时候,发现他们每本书上都有这个东西,借走的时候,管理员会拿着书消一下磁,否则出门就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