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积分电路仿真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使用的是cadence16.5,下图是一个积分电路的仿真,为什么输出总是饱和的-15V呢,将其改成比例积分电路还是同样的结果,为什么呢?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如果时间无穷,输出肯定是饱和。这和数学计算结果一样的

网友A:
因为输入是直流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输入是直流信号。
请教:因为是瞬态仿真,虽然最后肯定会饱和,但至少也应该看到积分这一变化的过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教:因为是瞬态仿真,虽然最后肯定会饱和,但至少也应该看到积分这一变化的过程啊

可实际仿真并不会出现斜坡,无论仿真时间设的多小,结果都是一样,怎么回事呢

网友:
这几乎是使用仿真软件必须知道的了,captzs 也提到了:

仿真软件在呈现出结果时,已经对电路进行过计算了,换句话说,你看到的是稳定状态下的····

所以你需要把输入处理一下。。比较简单的是使用 PWL 电压源。嗯,更简单的就是方波信号源了。。然后就输出三角波或类似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实际仿真并不会出现斜坡,无论仿真时间设的多小,结果都是一样,怎么回事呢

       直流电的f=0,容抗Xc=1/2pifC,分母为0,有的说无意义,有的说商无限大。电脑该如何运算这个难题?猜测仿真软件当作无效电路处理。

网友:
感谢captzs和huayuliang的回答。将输入电压改成VPWL或者方波确实可以看到输出的积分变化的过程,但不管怎样初始值始终是饱和电压。
我发现一种可以正确显示积分曲线的方法,那就是将电容初始值设为零。

网友:
我觉得EEWORLD电子工程世界非常棒啊!我可以在这里学到很多宝贵的知识!向大家学习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