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unchPad C2000延时使用

楼主:
在闪亮led时,为啥我的程序就死在第一个 DELAY_US(1000000L)处了呢?

网友:
是Launchpad c2000吧?

网友:
是啊,打错了

网友:
帮你调整了。

网友A:
你这TI的芯片怎么跑到ST的版块来了!

网友:
完整的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
DELAY_US的原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TI的芯片怎么跑到ST的版块来了!
是TI的啊

网友:
“#define DELAY_US(A)  DSP28x_usDelay(((((long double) A * 1000.0L) / (long double)CPU_RATE) - 9.0L) / 5.0L)”这是DSP2802x_Examples.h头文件里定义的啊;下面是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 系统初始化子程序,在DSP28_sysctrl.c中

        DINT;       //禁止所有中断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禁止CPU中断模块
        IFR = 0x0000;   //清除CPU中断标志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PIE中断矢量表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ifdef TOFLASH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endif
        InitGpio();
        //LCD_init();  //初始化LCD模块
        //LCD_clear(); //清屏幕

    //LCD_LOGO();
        while(1)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1;  //电平翻转
                          DELAY_US(5000000L);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1=1;
                          //delayms(2000);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0,"I love you");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8,4,12,6,0,0);
        }
}
现象就是GPIO0一直没亮,GPIO1亮着,所以判断没跳过来,只是GPIO0从低电平翻转到了高电平,我把参数改大改小都一样,debug时停在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void) 的asm("          ESTOP0");处了,不知道什么地方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