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版Win8上测试CY8CKIT-042-BLE开发板例程1

楼主:
折腾了两天,总算在移动硬盘上将移动版的Win8.1弄好,又安装好了PSoc creator 3.1,正好可以试试在上面开发CY8CKIT-042-BLE开发板。

首先运行Psoc Creator3.1。

创建新的project,Templates选择Psoc 4100 BLE/PSoc 4200 BLE Design(CY8CKIT-042-BLE开发板),然后选择project的名称和位置。

从右边Ports and Pins中,拖动Digital Output Pin到设计图上。

双击上面的Digital Output Pin,进入引脚设置。先去掉HW connection,因为这个例程是使用软件控制LED。然后修改引脚的名称,名称可以任意定义,这里先定义为LED。

下一步是分配芯片引脚到上面的LED。到左边的Project Design,双击Design01.cydwr,进入芯片设置。可以看到右边已经出现了LED项,从下拉框中就可以选择引脚了。在开发板的丝印上,我们可以看到LED可以选择P2.6/P3.6/P3.7,只要选择其中任何一个。

打开main.c,在主循环中输入下面代码:

LED_Write(!LED_Read());
        CyDelay(1000);

然后就可以编译项目了。编译速度比较快,很快就编译完成了,比AS6要快多了。

通过USB线,将CY8CKIT-042-BLE开发板连接到计算机,然后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就可以看到LED开始闪烁了,还比较简单吧。使用PSoc Creator的确很方便,极大的简化了芯片配置、初始化等工作,使PSoc的开发变得简单。另外发现移动版的Win8.1效果也不错。

项目文件:

网友:
的确很方便。

网友A:
为什么我编译以后显示两处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编译以后显示两处错误?

没有找到文件project.h,需要检查一下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到文件project.h,需要检查一下设置。

啊,小白一个,,这个该怎么设置呢?谢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小白一个,,这个该怎么设置呢?谢谢楼主了!!

用PSoc creator产生的项目,文件是自动生成和添加的,是不会缺少文件的。你是怎样添加文件的?

网友A:
添加文件?我就是按照您的例程一步一步来的,创建新项目,然后选择LED输出引脚,再选择程序输入。。还有就是怎么把程序下到开发板?在网上找了好多都木有找到,,

网友:
我再重新试一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添加文件?我就是按照您的例程一步一步来的,创建新项目,然后选择LED输出引脚,再选择程序输入。。还有就 ...

下载的时候,需要先选择编程器,然后在下载。

这几天有点忙,明天出差,等下周回来了,如果还没有搞定,我在写一篇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的时候,需要先选择编程器,然后在下载。

这几天有点忙,明天出差,等下周回来了,如果还没有搞定 ...

哦哦,没关系的,我再找找吧,刚开始学。刚刚的错误是不是和我把新项目建立在桌面上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没关系的,我再找找吧,刚开始学。刚刚的错误是不是和我把新项目建立在桌面上有关?

尽量用英文目录,很多软件不支持中文目录名。

网友:
好,我再试试,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