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起振

楼主:
遇到个之前没遇到的问题,晶振不起振!
去电容:不起振
去电容电阻:不起振
换晶振(有电容电阻):不起振

怀疑是芯片坏了,但是从测试出的结果来看,芯片没有问题。

网友:
电容换换别的值哪

网友:
据说,有的时候晶振不起振,用力压一下就好了。。。。。
不过,应该还是设计上的问题吧

网友:
在确认系统电路、电源之类的都没问题的前提下,注意两点:1、PCB走线,晶体不能离芯片太远,走线不要有过孔,频率越高越得如此。2、注意晶体的负载电容参数。有些芯片对此要求要求很严格,超范围的晶体很难起振。匹配电容也与晶体的负载电容参数有关。
特别注意:晶体是晶体、晶振是晶振,前者是无源器件,后者则是有源的组合器件,不要混用术语。